请教天行者和冲浪者拉力线

楼主(2015-11-09):
请教各位,到底应该像哪边偏才能矫正呢?谢谢

网友:
上天后微调调平,以后飞的时候在别动了,直接飞就可以

网友A:
右偏上翘就对的,正常情况这飞机反扭应该是体现不出多少的,你用多大的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偏上翘就对的,正常情况这飞机反扭应该是体现不出多少的,你用多大的浆啊?

冲浪是朗宇2216  9寸桨天行者2820  9寸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冲浪是朗宇2216  9寸桨天行者2820  9寸桨

你这飞机弄9寸浆,你不是自找的吗?2212浆都飞的好好的,最大8寸浆就已经可以了,那么大奖那么小的翼展只定会有反扭

网友(2019-11-29):
舵面都校准了?图上看右侧的副翼舵面没调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