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5练习直升机

楼主(2015-11-09):
凤凰
模拟器
5练习直升机如何调参数接近真机的手感,1、选择模型---编辑模型----物理( 多少 )%,2、程序设置-----物理()%还是选最大呀

网友A:
默认就行吧 模拟器只是练个舵面反应 肌肉反射

网友B:
这个物理是不是指物理碰撞效果啊?
你注意观察炸机后,机子炸后的样子,是不是基本是一样的
而G7模拟器,每炸机后惨状都不一样
而真机效果,应该是指‘手感、反应’
这个凤凰和G7各有千秋。
我只试过固定翼,在固定翼的练习机上
凤凰的更接近一点

网友C:
貌似有帖子讲凤凰,不过我飞G系列,调手感简单!
你可以看看那个帖子

网友D:
默认飞700

网友E:
教你如何调模拟器,让你的凤凰最接近真机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amp;authorid=181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