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那个地面站软件只支持安卓系统啊?用小米手机还不会报高度

楼主(2015-11-09):
零度那个Zero-gcs软件为什么只支持安卓的,没有苹果的呢?我用了好几个小米的手机装这个程序,其他都正常的,就是那个现在的高度不会语音报,用三星的装上,连接上WIFI就会直接报高度,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
我用小米3,可以啊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安装讯飞语音+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安装讯飞语音+软件

安装讯飞语音+软件后能报高度吗?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讯飞语音+软件后能报高度吗?我去试试

安装讯飞语音,并且手机设置那里文字转语音选择讯飞就可以了

网友(2015-12-28):
想请教一下。我三星手机装上双子星地面站后。为啥地图显示不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