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F装机分享}助人落坑為快乐之本@六轴RD290

楼主(2015-11-09):
== RD290 装机组件 ========
  • 机架/RD290 (朋友转赠)
  • 飞控/MINI CC3D
  • 电机/ 银燕MT1806
  • 电调/XROTOR 10A
  • 其他/分电板,5VBEC,前后LED,DEVO601接收,5吋桨

很久没发帖 , 因最近工作忙 , 装自己机还替好朋友装 , 都没空练习了 ~
最近有朋友终於入坑了 , 我当然乐意帮忙装机 !
从未玩过小四轴的他 , 一起步就要2台机 ,
要求一台4四 + 一台六轴 , 其中一台要有4S动力 ,
就决定 GT250四轴+4S , RD290六轴+3S
2台都不给他FPV , 练习下手感再升级 !!!

楼主:
== RD290 装机分享 ========

# 这RD290机架是朋友给我装的 , 听说机架不是新品, 所以都不知是那家的 , 我接手的就是这样子 ...
我从未装过 RD290 , 所以接手后都研究了好几天了解一下结构及组件怖局及如何怖线 !

# 机架最大5吋桨 , 3S 动力 , 不用FPV , 所以 1806 足够了

# 10A电调

# 因电调没BEC , 所以要另加 5V BEC , 打算买一片含BEC的分线板 , 但朋友给我分电板 , 所以就另加 5V BEC !!!
另外準备 MINI CC3D , LED ... (朋友给我 DEVO 601 没入镜)

== 组件準备好了 , 开始组装 ==

# 习惯了 , 每组机臂都分配好电机电调 , 电机电调先简单接驳一下 , 再接上2.4接收机测试下转向是否正确 ,
又可同步校正油门行程及测试电机转动有没有问题 (例如质量差有平衡震盪问题)

# 弄好转向 , 修短/焊接及整理好电机线 , 用热缩管把电调固定在机臂上 ,

朋友要求机臀底部有LED !

# 把机臀接上机身

# 反转机身 , 底部加上分电板 , 6组电红黑线 / LED / 接电池线都焊接上去
因机架是碳板 , 可导电 , 分电板最好加上厚一点点的双面贴 , 和碳板分隔安全一点

# 因电调没5V BEC , 就另加一片BEC 5V 供电给飞控

# 通电 , 测试下分电板及LED是否正常

# 加上飞控及2.4接收 , 简单整理一下电调线

# 因為朋友不玩FPV , 所以加上最顶及最底层板 , 装机已完成

# # 朋友以前玩电直的 , 现在多轴机架都喜欢加上脚架 ,电池可放机底 , 飞行平平稳稳

== 以下是CC3D设定 ==

# X6轴机架总是调不好 , 转用H6轴机架易调得多
6轴升力大 , MIX LEVEL 不要调太高 , 过高会很抖 ,
过底会动力不足 , 大约50就可以 , 可一步步增加一点点测试 !

# 因CC3D 前后倒装了 , YAW 都设置 180

# 朋友要求飞行平平稳稳 , 这个设定还可以

尤其OUTERLOOP的ROLL及PITCH设定為4 ,
就是增加遥杆回中后6轴水平自稳的速度 !!!

#飞行时间 : 3S 2200 12分鐘 , 3.7落地

==分享完了,谢谢==

网友A:
这是联动帖子么?

网友:
我的是330,能多发两张图不?

网友B:
这是老葛的机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老葛的机架吗?

那位是老葛 ? 我不清楚 , 这机架是朋友给我装的 , 听说机架不是新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联动帖子么?

个人分享而已 , 没优惠 , 机架都不知那家的

网友:
这架子不是老葛家的,是重庆一家的

网友C:
法老师装机实在漂亮,拍照技术也超级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法老师装机实在漂亮,拍照技术也超级厉害

過獎了 , 我喜歡拍照把 , 足夠光源才有好相片

<> RD290裝機分享 <> 已完整上載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162742&pid=17248131&fromuid=238865

网友D:
来个6轴的参数给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个6轴的参数给个参考

你没留心了 , 装机文最后就是CC3D的参数设定 , PID都有了 , 可作参考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没留心了 , 装机文最后就是CC3D的参数设定 , PID都有了 , 可作参考 !!!

你是哪的,你装的机真漂亮,我也想请你帮忙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