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K110(977)大齿固定方法

楼主(2015-11-09):
是个老大难问题,大齿老是松动,脱落,有一次还掉了主轴承。
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的方法啊。

网友A:
大齿我都是故意弄宽松了再装上去

网友:
没法搞,摔了就掉

网友B:
不会啊,估计你是摔多了,而且还是带动力摔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齿我都是故意弄宽松了再装上去

不会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啊,估计你是摔多了,而且还是带动力摔机的

是摔得不少

楼主:
下面就光溜溜的,多出来的一部分一MM都不到,真不好固定

网友C:
977这个是泄力设计,如果装太紧不掉,那就是齿轮裂掉,我试过几次了,v931的轴在大齿螺丝锁住,但是在摔机的情况下,大齿马上裂掉,费了几个大齿,终于又把主轴换回来,就不会裂大齿了,想裂齿还是?自己选择

网友A:
炸机了才有可能掉,掉了不好吗,按上又满血复活。总要有个地方卸力,要不然扫齿、裂浆、歪轴、断扣。。。更麻烦

网友:
换一个,很简单

网友D:
这些倒无所谓   主要是大齿装好  跟主轴限位器往往不能把主轴固定死,总有一点点框量,977的螺距本来就小 ,这点框量就把飞机搞的正螺距更小了,大神们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些倒无所谓   主要是大齿装好  跟主轴限位器往往不能把主轴固定死,总有一点点框量,977的螺距本来就小  ...

可能是齿轮太紧了。。一手握齿轮,一手抓旋翼头,拧螺丝一样转进去,多转几下宽松点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齿轮太紧了。。一手握齿轮,一手抓旋翼头,拧螺丝一样转进去,多转几下宽松点更好

谢谢  我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些倒无所谓   主要是大齿装好  跟主轴限位器往往不能把主轴固定死,总有一点点框量,977的螺距本来就小  ...

对于这个东西,用上尼龙固定环即可,如果不能调螺距,加长舵机臂或者换上V931的旋翼头就行了,螺距大大滴

网友F:
玩的MCPX的经验:用阻力固定大齿,在主轴末端涂上502,干后再套上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对于这个东西,用上尼龙固定环即可,如果不能调螺距,加长舵机臂或者换上V931的旋翼头就行了,螺距大大滴 ...

931的头??那就变成三桨小鸡鸡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931的头??那就变成三桨小鸡鸡啦~!

嗯,还很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玩的MCPX的经验:用阻力固定大齿,在主轴末端涂上502,干后再套上去。

先涂后安,加大阻力,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机了才有可能掉,掉了不好吗,按上又满血复活。总要有个地方卸力,要不然扫齿、裂浆、歪轴、断扣。。。 ...

太容易掉也烦啊,掉远了找不到。有次还掉了主轴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容易掉也烦啊,掉远了找不到。有次还掉了主轴承!

太松肯定是大齿裂了一条缝,我有一个大齿就是这样,炸一下就掉,但是很耐炸,找不到换一个就是,反正这个是110的最大消耗品

网友F:
主轴承要上点胶粘住。

网友G:
V977大齿固定的诀窍就是增大阻尼力,很多模友已经提到的,我的办法是用那种最薄的双面胶纸,在轴上面包一圈,再把大齿用力挤上去,去除多余的胶可以了。同样的办法也用在碳纤尾杆和机架的连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轴承要上点胶粘住。

受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V977大齿固定的诀窍就是增大阻尼力,很多模友已经提到的,我的办法是用那种最薄的双面胶纸,在轴上面包一圈 ...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松肯定是大齿裂了一条缝,我有一个大齿就是这样,炸一下就掉,但是很耐炸,找不到换一个就是,反正这个 ...

还真有之个可能,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些倒无所谓   主要是大齿装好  跟主轴限位器往往不能把主轴固定死,总有一点点框量,977的螺距本来就小  ...

主轴固定环下加垫片,我的加了两个垫片

网友:
大齿压紧轴承

楼主:
主要是大齿的下面没有固定的,喜欢从下面脱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977这个是泄力设计,如果装太紧不掉,那就是齿轮裂掉,我试过几次了,v931的轴在大齿螺丝锁住,但是在摔机 ...

是的 炸了往里面按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炸了不掉下来,可能就要扫齿了

网友(2016-01-10):
肯定是炸多了才容易掉的,其实也是好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是易掉的话不知道炸了多少大齿了!这个设计就是为了御力的.

网友H(2016-11-13):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齿轮太紧了。。一手握齿轮,一手抓旋翼头,拧螺丝一样转进去,多转几下宽松点更好

轴头和齿轮上是D型的,不是完全的圆的,你这样转进去,最后的结果就是大齿会打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轴头和齿轮上是D型的,不是完全的圆的,你这样转进去,最后的结果就是大齿会打滑的

大齿固定越紧炸机越伤,如果很少炸,紧一点好。经常炸,还是稍微宽松点。110的大齿很软,小幅度来回转进去也能固定住,不至于很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