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低电量保护设置

楼主(2015-11-09):
我是用pixhawk硬件 用的pix43.3固件,请问怎么设置低电量失控保护? 用的4S 5200mh电池,满电16.8v,保护触发电压为单片3.7v,一共是14.8v,mp里面设置最低电量多少mh?

网友A:
最好不要设置低电量切换飞行模式..因为是没办法手动切换其他模式的..我之前有一次电量低自动降落..但是被横风一吹...飞过马路了..吓出一身汗...
我一般只是作为报警..停一下地面站的声音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设置低电量切换飞行模式..因为是没办法手动切换其他模式的..我之前有一次电量低自动降落..但是被横 ...

此种情况可以遥控器设置偏航和方向,只是不能设置油门,其实和遥控失控是一个道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种情况可以遥控器设置偏航和方向,只是不能设置油门,其实和遥控失控是一个道理

之前的刷的apm的固件..是不可控的..完全不可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的刷的apm的固件..是不可控的..完全不可控

我这边是可控制的,我试了一上午。。
失控后,自动返航,在下降阶段,偏航和方向可控制,油门不可控制。整个过程切其余模式无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边是可控制的,我试了一上午。。
失控后,自动返航,在下降阶段,偏航和方向可控制,油门不可控制。 ...

看来那就是改进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那就是改进过了...

我是pix4固件 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那就是改进过了...

你知道为什么使用pixhawk内置罗盘 每次校准值都偏大吗?500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知道为什么使用pixhawk内置罗盘 每次校准值都偏大吗?500多。。

那个是生产的问题..有的就会偏差值过大..不过校准以后用起来没问题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生产的问题..有的就会偏差值过大..不过校准以后用起来没问题就没事

别说了 我刚刚从树上捞下来的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说了 我刚刚从树上捞下来的机器

楼主:
那个校准值偏大的问题 解决了 。原因是磁罗盘和分电板太近,隔离下 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校准值偏大的问题 解决了 。原因是磁罗盘和分电板太近,隔离下 就没有问题了

你不是用的GPS集成罗盘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用的GPS集成罗盘的那种?

我用的 pix板子自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 pix板子自带的

楼主:
外置罗盘是集成在GPS模块中的 内置罗盘效果一样,pixhawk硬件足够用,只要和外置罗盘一样 隔离干扰 一样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置罗盘是集成在GPS模块中的 内置罗盘效果一样,pixhawk硬件足够用,只要和外置罗盘一样 隔离干扰 一样 ...

这个我知道,只不过飞控一般都很难隔离,我反正是把飞快装到机身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