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5-11-09):
华科尔2801经典控,现在用来控制车模,请问油门行程能设置成负值吗?实现枪控的功能,油门通道推上就前进,回中就刹车,拉下来就倒车,求高手答复!小弟跪谢

网友:
没戏啊,还是买个枪控吧

网友:
没有所谓的负值之说,所有的通道都是1~2ms的方波信号,所谓的枪控只是把中立点放在了1.5ms的位置,具体的刹车或者前进倒退功能只能是在电调或者机械上实现,不过你可以在遥控器里面加个弹簧或者直接用俯仰通道接在车子的油门通道,实现手感上的“负值”

网友A:
电调是双向的就可以的,但油门通道没有弹簧,不会回中,用俯仰通道控制油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是双向的就可以的,但油门通道没有弹簧,不会回中,用俯仰通道控制油门吧。

正解!!!!!!

网友:
偶尔玩一下还可以,,,玩车船还是买个枪控吧,看着太不协调了

楼主:
哈哈,谢谢各位大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