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好盈铂金50A定速问题~

楼主(2015-11-09):
请教大家~~好盈铂金50A的定速~
在存储定速模式下~怎么重新标定转速?
说明书上没写啊~

网友:
先退出标定,在从新选择标定。

网友:
是把油门放到90%处时,重新设定就是90%油门的定速吗?

网友A:
设置到其它模式,然后重新设到定速存储模式上,说明书好好读一遍,有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到其它模式,然后重新设到定速存储模式上,说明书好好读一遍,有写…

+10086

网友:
说实话,厂家真没说明!我经常是恢复一次出厂设置在来一次!

网友:
说明书上有写的 自己认真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置到其它模式,然后重新设到定速存储模式上,说明书好好读一遍,有写…

麻烦问下 标定的速度是多少我怎么能够知道
比如  在50%位置  螺距为零   标定的就是50零螺距时的转速么  那切idle1后60一直线  还是50时的转速么   IDLE2   70一直线呢

楼主:
谢谢大家~说明书上确实写了 ~~~我没仔细看~
方法~设置到其它模式,然后重新设到定速存储模式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下 标定的速度是多少我怎么能够知道
比如  在50%位置  螺距为零   标定的就是50零螺距时的转速 ...

具体转速你得用魔镜去观察的,
好盈的定速和凤凰的定速不一样~
凤凰是直接在软件里设置转速多少~然后他给你相应的油门值~
而好盈的油门百分之50零螺距标定完了之后~每个油门百分数对应不同转速~
再根据自己的手感设置油门百分数
感觉转速高了降低油门值~低了就加~
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转速你得用魔镜去观察的,
好盈的定速和凤凰的定速不一样~
凤凰是直接在软件里设置转速多少~然后他 ...

那就是  标定了50%的油门后其他的油门转速就都固定下来了
我在设置到不同的油门直线都是在那个直线固定的转速!

网友C:
其实我认為说明书的翻译不太好,电调上不应叫定速,应是转速管理,这样跟遥控上的设定不会浑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  标定了50%的油门后其他的油门转速就都固定下来了
我在设置到不同的油门直线都是在那个直线固定 ...

对的~好盈官方建议油门在百分之60到百分之85之间~以获得较好的定速效果~
若得不到想要的转速~就要改马达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认為说明书的翻译不太好,电调上不应叫定速,应是转速管理,这样跟遥控上的设定不会浑乱。

没感觉出有啥混乱的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