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开3d后500直升机下降20厘米?

楼主(2015-11-09):
如题,请指教!

网友:
3d时螺距比普通模式的螺距要小?

网友:
应该是转速不同,油门曲线调整一下。

网友:
螺距的设置

网友:
第一是你油门曲线问题 第二是你螺距曲线问题

网友:
如果你的普通模式螺距曲线和3D螺距曲线都是45度一条斜线,那么切3D肯定不会掉高,只会往上窜一点点。

网友:
3D模式的正螺距肯定比普通模式悬停的要小

网友A:
推荐一个螺距曲线给你吧, nomal下 30-50-100  3d 下 0-50-100 这样切3d基本就不动了

网友:
螺距曲线一斜直线  油门建议3D要是不飞定速稍微高点,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B:
螺距调整好,油门调整好
尤其是油门, 落差不要太大。要是norm 25,idle-1 100, 齿轮必扫。。。

楼主:
谢谢各位达人!

网友:
我也想请教一下,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的参数设置,500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推荐一个螺距曲线给你吧, nomal下 30-50-100  3d 下 0-50-100 这样切3d基本就不动了

求教,500L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设置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距调整好,油门调整好
尤其是油门, 落差不要太大。要是norm 25,idle-1 100, 齿轮必扫。。。

一般飞450 和500L 普通模式和3D螺距曲线 油门曲线的参数应该应该设置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求教,500L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设置参数。

油门曲线可以都是直线,反正起飞就切3d
normal 0   50   100
3d         80  80   80
话说 500l带的什么电调。。。我600l是凤凰
如果是凤凰的就电脑设定速
normal   25
3d 1       75
3d2        100
关于定速搜帖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油门曲线可以都是直线,反正起飞就切3d
normal 0   50   100
3d         80  80   80

我也不知道。还没拿到机。到明年1月才能拿到,人在海外,所以要蛮长时间。我还是新手一个,所以暂时练悬停。3D 离我还好遥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知道。还没拿到机。到明年1月才能拿到,人在海外,所以要蛮长时间。我还是新手一个,所以暂时练悬 ...

在海外玩飞机真的不省心。
我在英国,买配件真心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海外玩飞机真的不省心。
我在英国,买配件真心慢

是阿,这价格还比国内贵,副厂件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