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要问,需求很特别,求搭配

楼主(2015-11-09):
想做一架像真机,全机重约4KG,想用两个
电机
做动力,要求单电机最大推力2KG,平飞推力1.2KG,但受机型限制,最大只能用9吋桨,请问应该配什么电机和桨合适?朗宇的2826+MSTER 9X7的三叶桨行吗?
我也知道这么大的电机应该配12吋及以上的桨,但实在没办法只能用小桨,如果用9吋桨,效率会比12吋桨低多少?小弟谢谢各位了!

网友A:
铁做的吗

网友B:
还真可以!我的飞机和你的类似,双发2826电机。只能用10寸桨。我的配置是5kg重,双2826 720kv电机。双4s 3300电池。10.5寸 4叶桨。经过计算最大拉力大约在2.5kg左右

网友C:
有一种电机叫涵道机电机 有一种电机要车用电机 有一种电机叫直机电机;他们的共同点是KV高 转速高,螺旋桨非常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