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2212能用4s电池吗

楼主(2015-11-09):
朗宇2212能用4s电池

网友:
这个电机上6S都可以,电压越高,桨要越小。

网友:
朗宇2212有X系列和A系列,你这图是X系列的,应该可以上4S。

网友A:
什么系列都可以用不同电压电池的。电机的漆包线耐压电等级几百伏以上,航模这点电压差的远。
关键是电压升高了电机转速就升高了,桨不变的话就相当于负载变大了,电机功率升高线圈就会发热严重导致烧毁。所以得换小桨。

网友:
我的2212KV920电机用1045桨6S电池,那转速更高,动作更迅猛。4旋翼,起飞重量只有1200克左右,所以当时不觉得电机发烫,估计起飞重量再多点就会发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系列都可以用不同电压电池的。电机的漆包线耐压电等级几百伏以上,航模这点电压差的远。
关键是电压升 ...

网友:
这个电机测试时接过 16V 电源,9045 的多轴桨,全油门没有问题。

网友:
没试过,电调可以应该可以

网友:
桨不变的话电机的负载变大电流变大所以要考虑电调是不是能承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