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级问题

楼主(2015-11-09):
好不容易有个好天气,本想出去爽一把,一块电池都没放完问题就来了:打舵的时候居然有延迟,升降舵比较明显,很不开森求解答!

网友:
接收机或者遥控器坏了

网友A:
拉杆系统间隙大或者太长有弯曲没装套管

楼主:
都没坏,不知道是不是舵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杆系统间隙大或者太长有弯曲没装套管

拉杆长度也就12cm左右,不会弯曲的

网友B:
在地面检查 舵面是否有延迟 没有的话  说明 遥控系统问题不大
有可能是舵机不够力  楼主用什么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地面检查 舵面是否有延迟 没有的话  说明 遥控系统问题不大
有可能是舵机不够力  楼主用什么舵机

银燕的金属舵机

网友C:
数码舵机+安装时活动舵面间隙过小。最容易出现楼主的情况。从楼主装的舵机来看,应当是活动面间隙过小,导致舵机运动时阻力增大,给人的感觉是有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码舵机+安装时活动舵面间隙过小。最容易出现楼主的情况。从楼主装的舵机来看,应当是活动面间隙过小,导 ...

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啦

网友:
找到问题了吗

楼主:
嗯,多面间隙太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多面间隙太小了

是不是合页距离?

网友:
找到就好了,。祝你下次飞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