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K110 直接上3轴还是先6轴

楼主(2015-11-09):
RT

根据这段时间的练习,6轴悬停不容易,练的时间也不多,平常不敢在家里飞,家里有小孩子,技术又不行,打到就麻烦了!

去旁边中学的操场飞,的确很爽,只能限定在周末才能去。

有时飞行时会开3轴飞飞,感觉一般,比较难控制。我是想,6轴也得练悬念,能不能跳过,直接上3轴的

网友A:
多练3轴,6轴练着没进步  而且坏手

网友A:
可以用6轴练不同方向的反应,贸然3轴对头必炸,方向练好就不用6轴了,之后只作为一个救机功能使

网友A:
我不同意连六轴坏手这种说法,真正练好了可以三六轴都能应对,就像既能飞固定翼又能飞直升机一样。建议用六轴模式外加模拟器把四面悬停练好,这个主要就是练习条件反射。练好后就看你的喜好了,如果只想飞简单航线,可以继续用六轴模式飞;如果想倒飞做复杂动作,那就练三轴模式,但要先熟悉三轴的四面悬停。

楼主:
看来还是3 6一起练,一段一段的练,可以更好找感觉,3D的,暂时是不考虑的,飞飞航线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练3轴,6轴练着没进步  而且坏手

坏手,应该就不会,只是感觉比较难找

楼主:
X6控,遥杆,感觉不是很顺,不知道是不是那个阻尼的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3 6一起练,一段一段的练,可以更好找感觉,3D的,暂时是不考虑的,飞飞航线还是可以的。

不是一起练,是先连六轴,同时模拟器练习三轴。等六轴模式的真机你四面悬停从来不错舵,并且能够直线飞行,左右流畅转弯,左右流畅转圈,四面定点降落之后,可以选择六轴玩航线,或者走三轴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起练,是先连六轴,同时模拟器练习三轴。等六轴模式的真机你四面悬停从来不错舵,并且能够直线飞行 ...

非常同意你观点

楼主:
慢慢练吧,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网友:
一开始进步很快的,后面就会感觉瓶颈了,怎么练都感觉不到进步

看别人飞那么精准那么潇洒,但是真的要练很久的

当然不排除天才,天才学什么都快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同意连六轴坏手这种说法,真正练好了可以三六轴都能应对,就像既能飞固定翼又能飞直升机一样。建议用六 ...

你说得对,我就这么玩的。新手先6轴熟习机子,后再拔3D开关练。

网友:
可以来回切换练习,3轴模式练熟了6轴就不再话下,在者6轴都不熟练直接3轴容易摔机

网友:
3轴能控制得住就用3轴吧,,,

楼主:
3轴好难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练3轴,6轴练着没进步  而且坏手

确实坏手

网友A:
idle是切换3d和6轴的开关?那gyro开关是干什么的?

网友(2016-01-10):
不会6轴模式的四面悬停就不可能学会3轴,除非钱多.并且也不附合常规.一口吃不成胖子.条件反射是很重要的.

网友:
新手问下同时玩大机和小鸡的人,小鸡是不是开3轴比大机灵活的多?

网友:
我也买了110,请问3,6轴如何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