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电机故障小胖子幸运的炸机,烧电机原因求解。

楼主(2015-11-09):
身边模友说小胖子难降落,为了给他们做示范,连着做了七八个起落,都是滑跑起飞,加入航线,落地滑跑接着再起飞,最后一个起飞出状况了,

滑跑过程中感觉动力不够,但已经快到马路牙子上了,中止起飞已经不可能了,勉强离地后飞机动力跟不上,掉到了秋收的玉米地里。

飞机损失情况不说了,进入正题。

小胖配置情况:郎宇X2814KV1000电机,9X6桨,铂金60A电调,4S5200电池,起飞重量2。1公斤。

电机已经使用约40小时,无炸机进水史,轴承无间隙,平时也没有连续长时间满油门的时候,怎么会烧掉了呢,不得其解。

电机烧了,小胖炸了,人品的原因炸在眼前了,挺幸运的,想想这是飞远程的玩艺,要飞出个十几里给我炸了,我去哪找去。飞控、图传、摄像机等等加起来两三千没了。

为了安全飞行,大伙帮分析分析烧电机的原因,12匝线圈,对角六匝有过热迹象,另六匝正常,是什么原因会引起电机的这种故障。会不会是电调的原因。

网友A:
我的冲浪上用的X2216手抛出去,飞了还不到一百米远,三十米高,正准备捌弯,就出现动力不足而炸机,也是烧成你这样子,近厂修了二十多块/

网友B:
表示同情,是不是连续起飞长时间在大油门下过热啊,看来朗宇也不保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冲浪上用的X2216手抛出去,飞了还不到一百米远,三十米高,正准备捌弯,就出现动力不足而炸机,也 ...

你有返厂的地址吗,把电机寄回去,让他们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售后地址:广东省 中山市 坦洲镇第三工业区申堂一路82号3楼 朗宇模型有限公司
联系人:布先生
电话:0760-23864215

网友:
从线圈烧毁的痕迹来看,应该是缺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售后地址:广东省 中山市 坦洲镇第三工业区申堂一路82号3楼 朗宇模型有限公司
联系人:布先生
电话:0760 ...

谢谢!返厂让专业人员看一下是什么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示同情,是不是连续起飞长时间在大油门下过热啊,看来朗宇也不保准啊

到目前为止,我所用过的几十个平价电机中,郎宇电机是最靠谱的。

电子产品没有百分之百的可靠,电机烧了固然有电机质量不好的可能,其它很多原因也都能造成烧电机的情况,不能因为还不知道是什么因素而烧了一个电机,就说人家的东西不靠谱,不能这样下结论,您说是这个道理吧。

网友C:
肯定是缺项 用插头连接电调吗 建议楼主检查下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缺项 用插头连接电调吗 建议楼主检查下电调

是用的插头,但插头没发现松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用的插头,但插头没发现松动。

那就着重检查电调吧 换个电机 试一下 不能带着不确定因素飞 尤其还是FPV
有点不对 你是14块磁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着重检查电调吧 换个电机 试一下 不能带着不确定因素飞 尤其还是FPV

你说的对,必须找出原因,不能带着未知和侥幸去冒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必须找出原因,不能带着未知和侥幸去冒险。

不对啊 应该都是2匝或4匝烧 你这个怎么是3个烧 奇怪 难道绕法不同 厂家给说法后告诉一声 涨涨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着重检查电调吧 换个电机 试一下 不能带着不确定因素飞 尤其还是FPV
有点不对 你是14块磁铁吗

这是转子,刚拍的图,是14块磁铁。
我怎么感觉怪怪的呢。一个14,一个12?,有点糊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转子,刚拍的图,是14块磁铁。
我怎么感觉怪怪的呢。一个14,一个12?,有点糊涂了。

12N14P 就是绕线圈的是12个 14个磁铁 具体怎么回事不懂

网友D:
经常大油门了吧。。。。都2.1公斤了,你这一扔出去得多大全油啊。。。早应该换282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常大油门了吧。。。。都2.1公斤了,你这一扔出去得多大全油啊。。。早应该换2820了。。。。

已经装上X2820KV1100的电机了,正在试验中,检查是不是电调有问题,目前运转正常。

网友:
麻烦懂行的兄弟科普一下,电机缺相的话会烧成这样吗?

网友:
高温造成电机里的固定胶溶化,堵转.

网友:
好像这电机有点超负荷了,我问过修电机的人

网友:
把电调的“电机进角”重新设置一下吧!要不然以后还会烧电机,除非你不长时间使用高油门就没事。

网友E:
应该是电调太大了的原因,我都烧三了
准备不要大电调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电调太大了的原因,我都烧三了
准备不要大电调
试试

有这个说法吗,我飞四轴的,40A电调只用到5A电流,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啊,电机电调都不是很热啊,飞一电下来用手能摸长时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电调太大了的原因,我都烧三了
准备不要大电调
试试

我认为你的说法严重不对。

网友F:
动力配置不合理,负载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动力配置不合理,负载过大

经一天的测试,电调没问题,看来是过载了。平时飞的时候,就是在起飞时全油门,几十秒的事,接下来都是正常飞,电机能受的住。这连续七八个起落,每个起落两分钟,这两分钟里有半分钟是全油的,起飞后接着就是转弯,转弯时油门也不小,估计电机过载了。

网友:
小胖子需要2820?不至于吧?

网友:
你9*6桨配2814KV1000是标准配置, 不应该过载,  我都用到1155了  不过我最大油门限制成85%了

网友:
飞机尽可能让大马拉小车,电机电调的功率需要有40%的余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目前为止,我所用过的几十个平价电机中,郎宇电机是最靠谱的。

电子产品没有百分之百的可靠,电机烧 ...

理智,是这样的,同样相信朗宇,我的几架多轴都是朗宇,朗宇、格氏和天地飞,都算得上是良心企业

网友:
去年也遇到过,装680四轴的朗宇的电机,飞了几个起落,就烧了,飞机直接掉下来幸好掉到草上

朗宇说可以给免费维修。。维修个毛线啊,直接扔了换别家电机用

而且肯定不是配置问题。。同样配置本地模友飞很久了

网友:
坐等原因

网友G:
楼主,能否给个小胖具体尺寸,翼展,弦长,机长,机身高度和宽,V尾长度和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能否给个小胖具体尺寸,翼展,弦长,机长,机身高度和宽,V尾长度和宽,谢谢

兄弟,你不会是要自已做小胖子吧,给人家厂家留口饭吃吧,买一个也才200多块钱。

开玩笑的,主要尺寸淘宝上有,细节方面需要哪个,我给你量量。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兄弟,你不会是要自已做小胖子吧,给人家厂家留口饭吃吧,买一个也才200多块钱。

开玩笑的,主要尺寸 ...

是想动手仿一个,T B上好像要500多,尺寸也不太齐,上面的参数都给我来个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想动手仿一个,T B上好像要500多,尺寸也不太齐,上面的参数都给我来个呗

小胖子双11优惠价是228元,做工很好,材质也很好,买一架得了,自己做虽然有乐趣,可太麻烦了吧。

网友H:
我小胖 朗宇2814 900KV 用的APC12*6(3S)11*6(4S)  铂金40an 起飞重量2.1kg 用的电池3S 5400 4S 4200 都行 正常飞了50+个起落
我估计应该是电调间歇性丢向导致的 因为我这样烧过一个双天的3536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小胖 朗宇2814 900KV 用的APC12*6(3S)11*6(4S)  铂金40an 起飞重量2.1kg 用的电池3S 5400 4S 4200 都 ...

有你说的这种可能,我也有这种怀疑,那个电调我已经不用了。

网友:
损失大,可以看看这家的电机https://shop137029565.taobao.com/?userId=&shopId=137029565&view_type=&order_type=&search=y&keyword=%B5%E7%BB%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