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想弄个 xbao上面的小履带车 求帮助!!!

楼主(2015-11-09):
在xbao上面发现了一个履带车      如图     想拿来弄成FPV当玩具玩,全车四个电机,但是对于履带车我什么都不懂,用  什么遥控  什么接收机  什么电调我都不x知道以及电池,求各位大神给个推荐能让这玩意儿能玩,我手头有两个遥控 一个   14sg   一个4pl能不能用上?        麻烦各位了

xbao上的履带车

xbao上的履带车

网友:
这履带车,好像是做多功能机器人底盘的,那动作细节得用单片机来控制,单靠遥控很难实现多个动作。如果你只想像坦克那样14SG就超出很多了。

网友:
楼主这个是多少米进的啊

网友:
求链接或关键字,就是想找这种底盘,非常感谢!!!

网友A:
另外,fpv履带车我也做过个,遥控器开V尾混控,一通道和二通道连接两个车用电调,用来控制两边的履带,只要能开V尾混控的遥控器就能用,注意电调必须是车用电调。祝你成功

网友:
车子做的FPV一般震动都比较大吧

网友:
淘宝有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fpv履带车我也做过个,遥控器开V尾混控,一通道和二通道连接两个车用电调,用来控制两边的履带,只要 ...

xbao关键词履带车,顺便那个遥控器具体怎么着弄还有电调方便说一下么?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xbao关键词履带车,顺便那个遥控器具体怎么着弄还有电调方便说一下么?谢了

你的控我没用过不知道怎么设置,但是V尾混控肯定是有的。具体方法就是在遥控器上打开V尾混控,然后把一通道插入一个车用电调,二通道插入一个车用电调,一通道的那个电调控制右边的履带,二通道的那个电调控制左边的履带,你的那个车每边有两个电机,只需要把两个电机并联到一个电调的输出上就好了,注意这里必须是车用电调,不然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控我没用过不知道怎么设置,但是V尾混控肯定是有的。具体方法就是在遥控器上打开V尾混控,然后把一通 ...

那小车有四个电机,是不是要买4个。有刷。电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小车有四个电机,是不是要买4个。有刷。电调?

两个电机同时接一个电调就行,只需要买两个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机同时接一个电调就行,只需要买两个电调。

嗯嗯,我试试去,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