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 双11前最后听听模友的意见,关于DJI Inspire 1。

楼主(2015-11-09):
经过反复考虑,在精灵3与DJI Inspire 1之间最终确认还是准备想上DJI Inspire 1双控版。网上看了不少视频,朋友的精灵3A也看了,感觉精灵3的续航时间非常棒,都说Inspire 1
的续航时间不如精灵3,我想问问飞悟1的朋友,TB48电池 5700mAh 飞航线能有多少时间?
后天就双11了,价格也谈的差不多了,想最终听听有经验模友的意思,如果像有些人说的,
Inspire 1航线只能飞10分钟的话,那么我就不能考虑这款机型了,因为这个续航时间我不能接受。
老刘先谢过!

网友A:
10分钟就只有百分之三十的电了,赶紧返航

网友:
X3 16-18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分钟就只有百分之三十的电了,赶紧返航

那还搞毛啊。

网友:
我买了5块TB48 5700mAh 电池

网友:
TB47 12分钟  48 十五分钟左右

网友:
我飞的还挺暴力的,感觉航拍的话够用了毕竟S1000才十分钟,要是娱乐的话建议精灵3

网友:
10分钟够了

网友:
怎么不看看YUNEEC  Q500才双11期间双电6000多,据说一电25分钟。

网友:
按飞行过程中,浪费的飞行时间 计算,有效的拍摄画面所需要的航拍时间,并不长。
多半都浪费在,爬高,下降,转场,取景,调整。

想拍个全景,爬100多米高得要稳的话,1分半,降下来又得1分半。,,,中间再换个景。挪个地儿。又得几分钟。再加上旁边一商量,担误几分钟。

其实你也没飞多久。。

网友:
老刘劝你最好买个精3HD版的折腾就好,不要想悟了!!

网友:
建议YUNEEC  Q500 亲测正常飞行可达18分钟以上。 悬停23分钟左右。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4141941584

网友:
?from=s1.8-1-1.2

楼主:
是TB48的电池嘛?

网友:
优酷上看的,我也不知道。可能47吧。

网友:
14楼视频中还拒接了两个电话。

网友:
悟的抗风性能优异

网友:
我看标题还以为是DJI做客户调查呢~~~~

自己玩强烈不建议悟,飞行起来压力比飞精灵大多了,飞行时间短多了,炸鸡的成本高多了,背起来重多了~~~~~

要是有活要接,那就么啥好纠结的,客户的需要决定一切~~~~~~

网友:
只挂X3买悟1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