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超低价小机桨平衡器

楼主(2015-11-09):
飞机大桨的平衡对于飞行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大机有专门的桨平衡器,小机虽小大桨也需要配平,而市面上的桨平衡器不是太大就是价格太贵,自制桨平衡器成了大家关注的问题。以前就想自己用小机桨夹螺丝做个桨平衡器,可惜螺丝太短,没能做成,得知螺丝是M2的,买配件的时候顺带了几套螺丝螺母,回来试了一下,效果还真好 ,绝对超低价。
螺丝买 M2  长度尽量长点 ,猜这些多少钱

把螺丝穿入大桨用两个螺母固定紧,找两个一样高的物体,放入两物中间,配平效果还是挺好的

网友:
这个办法好

网友A:
浆平衡这个可以有,话说02S的原厂动力偏弱飞着不怎么爽,还是100S强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浆平衡这个可以有,话说02S的原厂动力偏弱飞着不怎么爽,还是100S强劲。。

听说20S的电机可以用星形绕线法重新绕线,动力很足,依然用原电调和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浆平衡这个可以有,话说02S的原厂动力偏弱飞着不怎么爽,还是100S强劲。。

还有忘了告诉你书生 ,驰远的大桨一定要买有正规包装的,没有正规包装的不平衡 ,看第三张图你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忘了告诉你书生 ,驰远的大桨一定要买有正规包装的,没有正规包装的不平衡 ,看第三张图你就明白了
...

驰远正规包装的大浆贵啊,我都是用不正规包装的便宜浆,还好所幸没有出现不平衡的情况。。02S我不会绕电机,想靠这种方法提升动力是不行了,不过听说有一种比02S原厂电机动力更强的1S电机可以买来使用,但价格却很贵都不想买了,而且02S最不爽的地方是它的3D飞起来比较迟钝,而100S的3D却迅猛无比,两机性能天地之差啊。。

楼主:
100S我有一架 也很不错,就是没有华科尔飞机稳 ,100S是2S动力 02S是1S动力,两机电机绕法和尾结构都不同

网友:
像图中那样做动平衡是不是有问题?我觉得两桨装法要和飞机上一样才好吧?那个奶头都向上,我觉得相对中心点的位置可能是有变化的,所在转个向可能会不平衡的呐

网友:
想法不错。两头磨尖了放在450的桨平衡器那种磁铁吸附的架子上更好。
不过小鸡我一直带上机,两头贴一次胶布就瞬间找到重量轻的桨了,然后在移动和增减那片桨的胶布。可以达到完美状态。
因为很多时候,不一定是桨重量不一样造成的震动,可能是中联轻微的偏心,或者桨夹精度引起的两边距离轻微差别。
这就是为什么有老鸟说了,在你排震遇到瓶颈的时候,对调两个桨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B:
首先感受震动,然后对调一次,找到震动明显小一点的左右桨对应的桨夹。在随便一边贴一片胶布,震动变大,就是要贴另一边,变小了就算找对了,移动胶布位置或者增减胶布数量来达到最终的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感受震动,然后对调一次,找到震动明显小一点的左右桨对应的桨夹。在随便一边贴一片胶布,震动变大,就 ...

小机对桨的精度比大机高多了,稍有偏差就会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