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高手朋友们,模拟器飘的厉害!真450以上有那么 ...
想问一下高手朋友们,模拟器飘的厉害!真450以上有那么飘不

楼主(2015-11-09):
提示:

网友A:
‘调好’的真机比模拟器稳定多了。

网友B:
我上来就练的100%速度的450和250无副翼,前几天开始飞k110三轴感觉比模拟器简单多了。

网友C:
把舵量调小一些,
设置曲线,
让动作温柔,
就不会那么灵敏而乱套了。

网友C:
100%可以,
想加强练习150%也可以

网友D:
怎么调呢?

网友E:
为了不炸鸡,还是先苦后甜吧

网友F:
一般会先感觉模拟器难 前提是已经会对尾悬停
等到开始动态动作 - 航线 3D 就发现真机难

网友G:
我都是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