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哪有卖3寸屏幕,想DIY视屏眼睛,前几天有个河南模 ...
谁知道哪有卖3寸屏幕,想DIY视屏眼睛,前几天有个河南模友是自己改的效果还行。

楼主(2015-11-09):
在某宝上找了半天也没有,我想到了行车记录上有三寸屏幕,请教高人能不能少花钱改两个,用不用单独还装驱动?

网友A:
分辨率太低了吧,眼睛的焦距怎么解决?

网友B:
用几寸的屏幕,要根据你的瞳距决定,两块屏幕并排摆放后,两块屏幕的中心点距离,要小于你的瞳距,否则你的眼睛是没法将两幅图像重叠的。
我曾经量过我自己的瞳距,不适合用3寸屏,你也量量你的,别买完了做出来不合适,浪费钱。
仔细搜搜,有好多3寸的屏,而且带驱动板。
我曾经搜到过2.7寸的屏。但由于嫌分辨率低就没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