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机是个折腾事,折腾出事了,更新:真出事了!

楼主(2015-11-09):
K110 周日飞几电,炸了几次,尾管,尾架坏了,搞了一晚上终于接好了,不知道黑白线会不会接反了
但问题来了,一切都装好后,试飞,一直原地打转,尾电机跟发疯似的,好猛,逆时针转,不知道哪出问题了!
推油门,大浆还没转呢,尾电机就已经在那狂叫
经过第二天的折腾,其实也不算,向分钟就把电线换过来了,很快(是不是修飞机都带这样的,搞过一次,后面同样的问题就上道了)
各种调试,终于正常飞行了,手痒啊,就在家里飞,儿子也过来看,坐我旁边看着(你懂的),然后。。。。真的有然后:
他被飞机打到脚底了,紧接着,鬼哭狼嚎,哭爹喊娘,把家里人都引过来,俺娘子那个气啊,一手要来抢走我手上的飞机(你懂的,如果被抢走后果会怎么样)
经过一翻仔细检查,无问题,无明细外伤,无流血(俺这心也放下来了)!
其实心里很担心,还好是小机,未满油门,后面真不敢想像啊,后怕!那是俺家儿子啊!!!!!!!!!!!!

以后绝对,杜绝在家里飞行!

楼主:
对了,随便把那刺眼的航电去掉了

网友:
前几天折腾977也遇到过,校准一下遥控器再试试

楼主:
随便吐一下,大齿平常炸机,一下就掉出来,晚上想拆却好难缷下来,十字头也不知道怎么拆

楼主:
以为是遥控器没电,换了电池还是一样,校准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尾电机线反了

网友A:
逆时针看看应该是尾电机线接反了,对调下试试

楼主:
至此以无言以对,明晚继续折腾,好讨厌拆尾电机,线细又短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B:
线接反了,楼主下次买配件的时候可以向卖家要点热缩管,要不胶带缠细一点,你这样很难装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接反了,楼主下次买配件的时候可以向卖家要点热缩管,要不胶带缠细一点,你这样很难装进去

装了好半天,剪线的时候把电机线给剪断了装的话还好,主要不好接线,咱都是没有可以焊接的那种

网友:
此帖仅作者可见

楼主设置了什么?看不到任何回复了

楼主:
没设置啥啊

装了好半天,剪线的时候把电机线给剪断了装的话还好,主要不好接线,咱都是没有可以焊接的那种

网友:
明显就是尾电机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