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给帮忙看一下我的x3是怎么了?

楼主(2015-11-10):
在路边正美美的练习悬停 突然感觉动力不够 加大油门 也不管用 落下来轻推油门发现电机空转 一看大齿 我去 怎么成这样了?再一看电机齿 我去 我去 都快磨没了!我也没炸呀!就是正常的练习悬停 怎么就成这样了?哪位大神给分析分析原因啊?愁的都睡不着了 配件真贵啊!其实前几电就看到大齿上有一层黄黄的东西 没在意 现在想想应该是电机齿磨下来的铜粉

网友A:
应该用钢齿,再就是间隙没有调好。我想应该是这样,X3没飞过凭经验帮楼主分析一下。

网友B:
这还真是新鲜事 从没见过扫电机齿的

网友C:
应该是开始有一个坏的地方,你没注意,然后就跳齿了,,,,

网友D:
竟然用铜齿。。铜很软的,100级的有刷小鸡时间长了都磨秃秃

果断用钢齿,另外注意和大齿之间的间隙,因为大齿不是规整的员,要转一圈保证一圈的大齿和点击吃都有良好的间隙

就再也不会发生楼主你这样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钢齿,再就是间隙没有调好。我想应该是这样,X3没飞过凭经验帮楼主分析一下。

谢谢 可能真是间隙的问题 前一段时间我看有一点点大 怕扫齿 就往紧了调了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还真是新鲜事 从没见过扫电机齿的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开始有一个坏的地方,你没注意,然后就跳齿了,,,,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竟然用铜齿。。铜很软的,100级的有刷小鸡时间长了都磨秃秃

果断用钢齿,另外注意和大齿之间的间隙,因 ...

原厂钢齿真贵啊!一个小齿轮要31块啊!可能真是间隙的问题 修完了再看看吧 谢谢回复啊

网友E:
换钢齿妥妥的。 X3大齿盘比一半别的大齿有点硬

网友F:
应该是间隙过大的问题,我以前飞450用铝齿也没出现过这种现象呀

网友G:
楼主的舵机臂和连杆是不是应该上个螺帽,只靠螺丝上进去不靠谱啊,还是照片角度问题我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钢齿妥妥的。 X3大齿盘比一半别的大齿有点硬

已经订了 还没到 确实挺结实的 比副厂结实多了 谢谢回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间隙过大的问题,我以前飞450用铝齿也没出现过这种现象呀

谢谢回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舵机臂和连杆是不是应该上个螺帽,只靠螺丝上进去不靠谱啊,还是照片角度问题我没看到

呵呵 你眼真好使 真没上 就练练悬停 问题不大吧?

网友H:
x3 没办法,必须换钢齿,x3的塑料太硬了。这个不是新鲜事。
哎,何必要省这个钱再买铜齿遭罪呢?
就好比你汽车的变速箱齿间距调的再好,用铜齿能解决问题吗?离合放的快点就全打烂了吧。关键还是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H:
x3 没办法,必须换钢齿,x3的塑料太硬了。这个不是新鲜事。
哎,何必要省这个钱再买铜齿遭罪呢?
就好比 ...

嗯 以前没意识到这个问题 出了问题才想起来 已经订了钢齿了 谢谢回复啊!

网友I:
明显间隙没调好,比较简单的办法,A4纸剪一条与大齿盘同宽的纸条,夹在大齿盘与电机齿之间,然后靠紧,上紧螺丝,OK。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明显间隙没调好,比较简单的办法,A4纸剪一条与大齿盘同宽的纸条,夹在大齿盘与电机齿之间,然后靠紧,上紧 ...

哥 能具体说说吗?我的大齿是斜齿 你说的方法感觉很有用 但是脑洞太小 实在想不出来具体怎么操作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哥 能具体说说吗?我的大齿是斜齿 你说的方法感觉很有用 但是脑洞太小 实在想不出来具体怎么操作啊!

意思就是在电机齿和大齿盘之间留一条纸缝那么大的间隙
大齿盘和电机齿中间卡一张纸条,然后尽力塞紧,留下的间隙就刚刚好,然后上紧螺丝,再把纸条抽出来,就OK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哥 能具体说说吗?我的大齿是斜齿 你说的方法感觉很有用 但是脑洞太小 实在想不出来具体怎么操作啊!

意思就是 马达齿-A4纸条-大齿,然后用力顶紧,A4纸条的厚度就是比较好齿间距,然后上紧螺丝后,取出纸条。
但是,注塑的齿轮精度问题,哪怕JR的齿轮精度已经很高了,转一圈你还会发现有的地方紧有的地方松,所以这个方法应该放在比较紧的地方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意思就是在电机齿和大齿盘之间留一条纸缝那么大的间隙
大齿盘和电机齿中间卡一张纸条,然后尽力塞紧,留 ...

谢谢谢谢 这个方法好 斜齿不好看间隙 这个方法就不用眼看 用纸的厚度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意思就是 马达齿-A4纸条-大齿,然后用力顶紧,A4纸条的厚度就是比较好齿间距,然后上紧螺丝后,取出纸条 ...

谢谢你提醒的注意事项 你们都是好人 太感谢了

网友J:
铜齿调好间隙也不行,我的也磨烂过

楼主:
引用 网友J:
铜齿调好间隙也不行,我的也磨烂过

嗯 已经听大家的意见订了全钢的马达齿了

网友:
465用铜齿飞了二百起落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还真是新鲜事 从没见过扫电机齿的

换钢齿,铜的就是这样,不是新鲜事

网友:
这是450的齿  不是x3的齿

网友:
如果是自己组装,应该是齿轮匹配问题。齿型,材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