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鲨眼镜怎么戴才舒服!

楼主(2015-11-10):
  这眼镜显示效果是好但是佩戴完全不适合亚洲人,除非你高鼻梁,脸型和欧美人一样,不然戴着就是蛋疼的开始,飞着眼睛花,还起雾。
   问题来了……怎么解决!?整形……隆鼻……

网友A:
楼主我跟你一样痛苦.起雾差点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跟你一样痛苦.起雾差点炸鸡

通点风就好多了。直接戴盖的严严实实很容易起雾

网友:
买2代那个罩子带风扇的

网友:
第一人称视角,的确很爽,佩戴久了伤眼

网友:
冬天起雾,夏天汗水浸泡......

网友:
你太有才了!

网友:
勒得眼眶疼

网友:
我正在看眼镜呢,v2版不带风扇的黑色外壳,你这一说我都不知道该不该买了

网友:
他们家出了一个大眼罩,那个可能会舒服一点的。这个硅胶有眼罩是不行的

网友:
作为HD视频眼镜第一批用户,我来教你吧,买泳镜用的那种防雾剂,要买贵的,涂一层在镜片上就完美了,保证不会再起雾。
佩戴不舒适的话,我是拆开了,把PID调节得更窄,可能是亚洲人脸比较小,瞳距太宽总是有点糊的,拆开把显示器移动的架子加工一下,让两块镜子可以靠得更近。
另外或者佩戴的时候挂带挂高一点,也会好很多

网友:
烧一会,热了就不起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