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四轴图传问题,50米雪花

楼主(2015-11-10):
各位大侠求救图传问题,欧姆威600毫瓦,肥鲨蘑菇天线,50米就挂了,雪花的不能看…………图传如果在四轴机身,一起飞就雪花,现在移到脚架,50米左右雪花,这是为什么??850毫安时电池同时给四条LED灯,云台,图传供电,图传电源线接了滤波模块,50米左右就雪花的没法看……接收机是SKYZONE 视频眼镜,蘑菇天线加平板
创兴200毫瓦迷你图传,也是一个样,比欧姆威600毫瓦距离更短就雪花了,可是这200毫瓦图传放在固定翼上一点雪花木有…………在固定翼上图传用动力电池供电,木有滤波,还是木有雪花…………郁闷啊!为毛四轴就雪花了

网友:
依照我的做法就是更换全套图传

网友A:
接收挂了,找多个显示屏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挂了,找多个显示屏对比

不解,同样的设备在固定翼上却没问题!要是接收挂了,固定翼也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解,同样的设备在固定翼上却没问题!要是接收挂了,固定翼也不行啊

若同一设备,在固定翼没问题,在四轴出问题,应是干扰了,与接收没关

楼主:
如何消除干扰??折腾了半天没效果!干扰从哪里来?怎么检测?

网友:
什么四轴?拍个照看看.我刚解决这个烦恼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2803&extra=page%3D1

楼主:
换了个频点,距离远了不少,发射和接收频点要100%对应,才可以减少雪花。不同发射机的拨码器,相同位置对应的频点不一定相同,所以发射机和接收机说明书不要丢了。不是随便调到有信号就可以了,要一一对应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