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我525轴距的6轴 电池掉电快

楼主(2015-11-10):
我是naza v2控 然后2212电机 4 s 5200电池  装到飞机满电起飞也就1  2分钟吧电就掉到 14.9然后掉电开始慢  飞到14.4或者14.2能飞10分钟落地后电池恢复电压14.8 机器全重1800左右 充电器冲3700ma左右冲满  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还有在天上多上电往回飞和落地比较好呢

网友A:
电池放电曲线不稳定,请问是自组电池还是品牌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放电曲线不稳定,请问是自组电池还是品牌电池?

品牌的格式这样  还有其他小品牌也这样

网友A:
格式电池号称最贵的,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出现了也可以换新的哈。一般垃圾电池才会出现这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式电池号称最贵的,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出现了也可以换新的哈。一般垃圾电池才会出现这情况

换一个,还是这样  所以我很纳闷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一个,还是这样  所以我很纳闷这个问题

换个BB响试试,有的BB响测电压不稳定的,我3个BB响测的电都不一样。你还是没有说用的啥电池。(品牌电池不会出现放电曲线不稳定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BB响试试,有的BB响测电压不稳定的,我3个BB响测的电都不一样。你还是没有说用的啥电池。(品牌电池 ...

我的bb响是和iosd是一样的  电池格式一个4s6600的一个是音速动力的5200问题都差不多  所以觉得是不是机器问题呢

网友:
这个就只有你自己试验啦。格式电池一般不会出问题,

网友:
飞10分钟,冲3700ma左右,正常了,这些小六轴效率就这样

网友B:
我认为应该是过重了,我之前的525六轴全负载3S 5200电池轻松16

网友B:
然而我只有1200克

网友C:
600六轴 3s5000飞14分钟 你这样我觉得还算正常 我的是10.4下来 回到11v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0六轴 3s5000飞14分钟 你这样我觉得还算正常 我的是10.4下来 回到11v

你全重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而我只有1200克

算电池吗

网友:
必须算电池啊,不然我说出来干嘛呢,所以,减重很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全重多少呢

18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