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nner250 gps版 官网挂出飞控升级

楼主(2015-11-10):
有大神试过这个升级是干什么用的么?

网友A:
这个应该是GPS版的新固件吧。
我刚刚试过了。。本人Win7 64位旗舰版装不上驱动,因为驱动没有数字签名。然后我又把数字签名禁用,重装驱动后还是无法识别该硬件。
按照官网上的升级固件说明行不通。Walkera FlyConfig配置软件里单击AUTO的下拉式菜单中没有可用端口。想一想当然没有端口,硬件都不认识。
就此作罢,就原版固件玩吧。好像只是在飞行模式中多了个“中级模式”。改动的说明书上是这样写的。。坑死个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GPS版的新固件吧。
我刚刚试过了。。本人Win7 64位旗舰版装不上驱动,因为驱动没有数字签名。然 ...

我后来解决了,也认不出,后来我用360的驱动人生安装了驱动,刷好了,但选了auto下的端口后,不要点连接,点了也连不上的,但在固件里直接升级,会自己连接的!我后来仔细看了下说明书,上面也没写要点连接。我这个当初没注意,点了里次连接都弄不上,走了很多弯路。

楼主:
我找了半天,没在压缩包里找到升级的bin文件,你有的话能不能发一个给我?十分感谢。2953574@qq.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后来解决了,也认不出,后来我用360的驱动人生安装了驱动,刷好了,但选了auto下的端口后,不要点连接 ...

安了驱动人生后怎么弄啊,没弄上求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安了驱动人生后怎么弄啊,没弄上求指点

数据线连上后,驱动人生会认出一个usb设备,自动安装就行。是驱动人生,不是驱动精灵哦,我第一次装的驱动精灵,认错了,安装后没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数据线连上后,驱动人生会认出一个usb设备,自动安装就行。是驱动人生,不是驱动精灵哦,我第一次装的驱 ...

关键是不识别啊,郁闷用了好多方法都不识别,不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不识别啊,郁闷用了好多方法都不识别,不弄了

我也弄了蛮久的,升级后没啥用。先先不折腾也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弄了蛮久的,升级后没啥用。先先不折腾也行

我的是旧版的250.升级固件后电机会自转,避免收油电机不转炸鸡的风险,你具体怎么操作的啊求指点

网友D:
我理解楼主说的是:用360的驱动人生识别usb,然后进入配置,选好端口和速率,直接点升级,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

周末,飞机没在手边,要是我理解的正确的话,明天去试试啦。。。。我折腾了好几台电脑都装不起来,要放弃治疗了。。。。。

网友:
开发个X64驱动就那么难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理解楼主说的是:用360的驱动人生识别usb,然后进入配置,选好端口和速率,直接点升级,不知道这样说对不 ...

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理解楼主说的是:用360的驱动人生识别usb,然后进入配置,选好端口和速率,直接点升级,不知道这样说对不 ...

选好速率直接点连接是连不上的,但到了固件升级里可以直接升级。

检验有没有装对驱动,只要端口认出就可以了,我的里面是端口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GPS版的新固件吧。
我刚刚试过了。。本人Win7 64位旗舰版装不上驱动,因为驱动没有数字签名。然 ...

请问你的是1080相机吗?显示屏上是不是有几个1080的数字会和后面的信息重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理解楼主说的是:用360的驱动人生识别usb,然后进入配置,选好端口和速率,直接点升级,不知道这样说对不 ...

请问你的是1080相机吗?显示屏上是不是有几个1080的数字会和后面的信息重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旧版的250.升级固件后电机会自转,避免收油电机不转炸鸡的风险,你具体怎么操作的啊求指点

插上数据线后,应该识别不出驱动。我用360驱动人生自己识别安装驱动。然后打开软件。选上新认出的端口,我的是端口5.速率选好后,不要点右边的链接。点了也连接不上的直接点到固件里点升级。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老款250也是一样的,这机器不支持调参,所以这个软件只有升级固件的功能,其他的都不行,点连接是会显示错误的。不过说明里也没要求点连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是1080相机吗?显示屏上是不是有几个1080的数字会和后面的信息重叠?

以下是我用相机拍的,的确有很多信息重叠。不知道用眼镜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我用的是7寸带接收内置锂电的5802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我用相机拍的,的确有很多信息重叠。不知道用眼镜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我用的是7寸带接收内置锂电 ...

对的,我的也是这样!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我的也是这样!谢谢你

用眼镜也会这样吗?你有没有试过?我没有买套装眼镜,因为价格原因。
另外,我用360没有发现有叫作“驱动人生”的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