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来看看,直机这个动作叫啥子。怎么做

楼主(2015-11-10):
大伙帮看看,直升机这个动作叫啥子。操作杆要怎么打(用的左手油门遥控器)。

楼主:
正飞对尾 翻过来 变倒飞对尾。

网友:
半圈自旋翻,从正飞对尾翻到倒飞对尾…

楼主:
遥杆怎么打呢。左手油门的遥控器。

网友:
右手从推升降开始进入顺时针转半圈,同时左手从正螺距过度到负螺距,只能说这些了……具体打多少自己慢慢练吧……左右手要相互配合好才能原地翻

网友:
对了,左手同时还要打方向舵自旋

网友:
有个要点,就是右手转圈的速度要和机机自旋的速度一致,也就是以自己视角方向为基准机机再翻的过程中要时刻保持向前翻滚…

楼主:
左手逆时针半圈,右手顺时针半圈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手逆时针半圈,右手顺时针半圈是吧。

左手不算转圈,是向左边拉方向舵的同时从正螺距过度到负螺距,整个翻的过程中自旋速度尽量不变,也就是向左拉的量不变…… 就是自旋翻的一个动作单元了,连续做自旋翻的时候打方向舵的量是一直保持不变的…

楼主:
你太专业啦。我回去试试。不明之处,再来请教。

网友:
半圈的自旋翻,这个动作不难,但是得有很好的节奏感,能掌握自己的自旋速率

网友:
左手控制 PITCH 跟尾自旋速率,以向左打為例

左自旋時當尾巴在 8 點鐘方向時介入升降舵及副翼(右手朝右上推)
當尾巴到10點鐘方向時副翼向右推(右手朝右推)
當尾巴到 12 點鐘方向時右手回中,此時機態為倒飛頭朝前
大概就這樣吧

网友:
半圈自旋翻~實機拍攝教學~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7698   这个可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没有玩过单旋翼的,这是技术帖子,跟着哪位楼主学习了。

网友A:
实际上你正飞对尾到倒飞对尾直接打副翼就行

楼主:
发表于 2015-11-10
半圈自旋翻~實機拍攝教學~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7698   这个可能对你有帮助。

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你正飞对尾到倒飞对尾直接打副翼就行

那是侧翻了。动作不一样了。

网友:
没有方法,唯有基本功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