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探索者升级502固件后高度只有13米怎么破。。。。。。。。

楼主(2015-11-10):
如题。。升级固件后简单试飞了一下便带着探索者去远行,结果到了目的地1,2,3档都只能飞13米高。。。。。说明书说APP能调节高度限制但怎么找都找不到选项,求救,谢谢。。。。

网友A:
我会大疆精灵3的设置,不知对楼主有用吗?1.进入APP  2.点开飞控参数设置。 3.关闭新手模式。4.在限高里输入要想的限高数字。5.弹出的协议里点击同意,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会大疆精灵3的设置,不知对楼主有用吗?1.进入APP  2.点开飞控参数设置。 3.关闭新手模式。4.在限高里输 ...

谢谢了,但是探索者的app没有这一选项

网友:
你们搞清楚,这是XA区,谈论大疆违法的

网友:
发帖是问零度的探索者,回帖的说的是大疆的精灵,然后是在xa的讨论区,感觉比较诡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