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问題求救

楼主(2015-11-10):
某宝上A P M飞控,什么样的价都有,飞控加G P s有卖400多的,也有同样套餐卖200多的,越看越糊涂,到底里面有什么不同,请大家指教到底如何选择

网友A:
注意功能上的细分,性能参数等级这两大问题,同时按自己的实际要求出发,寻找适合自己的最优性价比。一些看似一样的东西,多一个功能价格可能长一半,同样的性能参数高一点点的价格也会翻倍。就看你自己要什么了。一分钱一分货是不会假的。

网友B:
推荐apm2.6 gps 数传之类的按实际要求  我在雷家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功能上的细分,性能参数等级这两大问题,同时按自己的实际要求出发,寻找适合自己的最优性价比。一些看 ...

没玩过飞控,纯新手入什么飞控比较容易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apm2.6 gps 数传之类的按实际要求  我在雷家买的

飞控一定要加GPS吗,新人求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玩过飞控,纯新手入什么飞控比较容易入门

你玩穿越机还是航拍?高端玩还只是一般的。APM顶配不便宜但性能可靠,一般试验性玩的可以CC3D,便宜的很,也很适合DIY穿越一类机型。再就是飞控一定要GPS的,当然GPS也分级,一般玩也不用高分的啦!希望帮上忙!

网友:
现在单个apm飞控淘宝正常价应该在200以内,多了的话还是好了,我自己焊接的时候apm淘宝就卖三百左右,现在150 左右是正常利润,没有gps也能玩,只不过不能用定点,航点,失控返航等依赖gps的功能,

网友C:
但是如果不买gps的话,一定要买板子带罗盘的

网友D:
新入手的可以考虑上个果子,虽然贵点。但稳定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玩穿越机还是航拍?高端玩还只是一般的。APM顶配不便宜但性能可靠,一般试验性玩的可以CC3D,便宜的很 ...

谢谢,我玩固定翼,随便玩玩,就是想体验一把第一人称视角,C C3D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如果不买gps的话,一定要买板子带罗盘的

高手啊,自已会制飞控,市面上的是不是也是山寨的,同一种版本有好多种外形。罗盘=G P s?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入手的可以考虑上个果子,虽然贵点。但稳定好用

朋友,果子控设置容易玩吗,还有跟A P M比,性能方面有什么区别?

网友:
CC3D其实问题不大,但就是人常说的故障机率高些,玩大机的话不要因小失大,GPS有自带罗盘的。飞控不带GPS的话只相当于一个普通的三轴陀螺仪。

网友:
感觉全部是忽悠和泡沫,买最便宜的用得很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朋友,果子控设置容易玩吗,还有跟A P M比,性能方面有什么区别?

果子设置很简单。中文说明书傻瓜式的。APM没玩过,偶也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果子设置很简单。中文说明书傻瓜式的。APM没玩过,偶也是新手

刚去看了下,果子控有点小贵,

网友E:
可以问,买过的莫有,认识的,不要听别人说什么家什么家,有些都是一传十十传百的,没买过的人也告诉你雷家 有些事质量一样,价格不一样,建议还是咨询身边的魔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玩过飞控,纯新手入什么飞控比较容易入门

入门用u1飞控,便宜又好调,我用了3年都不舍得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去看了下,果子控有点小贵,

我的880全套搞定,店主带教了一次就自己能飞了

网友F:
apm我用过,一句话,不适合新手,里面的设置,调参,配件的选择,甚至自己刷固件,总体来说要有一定基础或者很强的动手能力。现在世面上有很多搭配好的集成好的飞控套装,参数已经预置,甚至还有到手飞套装,可以先玩这种易入手的飞控,等你对pid和配件的性能有一定的理解又想折腾折腾再考虑入手apm。成品飞控多轴的话建议pix,固定翼建议果子飞控,都是我用过的,有一点发言权

网友:
建议果子或A控,好调

网友G:
新手买一些简单的设备,比如固定翼平衡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问,买过的莫有,认识的,不要听别人说什么家什么家,有些都是一传十十传百的,没买过的人也告诉你雷家 ...

谢谢朋友的宝贵意见,本地没有魔友,一直一个人单飞,所以发贴,可以推荐一款易调,易入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apm我用过,一句话,不适合新手,里面的设置,调参,配件的选择,甚至自己刷固件,总体来说要有一定基础或 ...

PIX不是开源的吗,怎么成了商品控了,看了下与果子控价钱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手买一些简单的设备,比如固定翼平衡仪

谢谢朋友意见,有什么好用的推荐下呗

网友:
我告诉你别再犹豫了,U22飞控价格合适,功能足够你玩了,固定翼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