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高度显示不正确。

楼主(2015-11-10):
求助,飞控高度显示不正确。用的NAZA LITE刷v2,穷人OSD。接电后校准过。飞机放地面显示38米。

网友A:
跟NAZA没关系,是OSD的问题。。。重插,

网友:
换个mini看看,OSD有问题

网友:
怪我咯,用的又不是我家OSD

网友B:
注意仪器里的都是海拔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NAZA没关系,是OSD的问题。。。重插,

好,我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仪器里的都是海拔高度

也不对啊,我在昆明,平均海拔1800+,如果真按海拔高度显示也不可能才显示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NAZA没关系,是OSD的问题。。。重插,

OSD不就是把飞控里的数据体现在显示屏上的吗?

网友C:
N2的高度是OSD上的气压计。 你试下在设置里把高度获取方式改成GPS 返回, 然后重新改成气压计。

网友D:
穷人OSD与 LITE版搭配不是完美了吗?还有这个问题?是没调试好还是刷了V2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穷人OSD与 LITE版搭配不是完美了吗?还有这个问题?是没调试好还是刷了V2的关系?

不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N2的高度是OSD上的气压计。 你试下在设置里把高度获取方式改成GPS 返回, 然后重新改成气压计。

好的,等我试试,听说有的包海绵,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
那你咨询卖你OSD的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