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了无刷黑金的MCPX

楼主(2015-11-10):
就是杂交的MCPX,3D和航线,用400毫安的电池。我用的是原先MINICP的,抗不过2分钟。大概2分10秒左右主板闪灯必定电压保护降落。这个时间范围正常不?1S的MCPX不是太了解撒。

网友:
我不会告诉你是电池不行了撒

网友:
电池不行吧?我350 3D都能3分半

网友:
看电机电池吧 我也是2分半 用得450

网友A:
这也太短了吧,检查发热,阻力,电池,那里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太短了吧,检查发热,阻力,电池,那里出的问题?

好吧。。。是电池问题。。用另一个500的电池能有5分钟悬停。

买了700的给MINICP。。。可以狂翻6分钟。哈哈。

网友:
400 mAh的电池能在3桨V977下暴艹4分半(集体螺距±10度,循环螺距±9度)电机电调直焊,换了mini T插

网友:
死黄牛又来害人啦!帮忙顶贴

网友B:
我是半分钟就保护,绿灯慢闪,然后就失去动力,收油门之后,绿灯亮,又可以重新起飞,这样循环,也没搞明白是电池的原因插头的原因电调(XP7A)的原因还是桨距太大。看看你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半分钟就保护,绿灯慢闪,然后就失去动力,收油门之后,绿灯亮,又可以重新起飞,这样循环,也没搞明白 ...

我是这样测试的。。。用手捏住,开3D满油门最大螺距。飞机已经调转。。然后用万用表监测电池电压,本来是4V左右“非满电,大概飞了1分钟。”然后30秒之后电池电压已经骤降到3.2V。主板闪灯。
这种情况可以判断为电池不行。我换了500MA的电池。大概5分钟不到。说明原先的400MA可能有问题。。

网友:
我感觉是我主板问题。150收的全新二手,一直没空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