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工业CNC刀库换刀和主轴调试资料 求精

楼主(2015-11-10):
   精简了,系统不能超过10000个字。有精继续分享。。。。

例。3.宏程序调用及刀库相关系统参数
本项目采用M指令的M06调用宏程序实现刀库的换刀控制。
介绍一种通过宏程序调用实现斗笠式刀库换刀控制的方法。刀库容量为16(装16把刀),利用伺服主轴电动机的内置编码器进行定向/准停。
有关PMC的I/O接口分配地址如表附9-1所示。
序号
地址
信号名称
说明
X7.6
松刀到位
X7.7
紧刀到位
X10.0
刀库推出到位
X10.1
刀库退回到位
X10.3
刀库计数
X10.4
刀库原定/回零
X10.7
松刀
X10.5
刀库电动机过载
过载保护器触点
Y6.0
刀库正转
通过继电器带动接触器线圈
Y6.1
刀库反转
通过继电器带动接触器线圈
Y6.5
松刀
通过继电器带动电磁阀
Y7.6
刀库推出
通过继电器带动电磁阀
Y6.6
三色灯(绿灯)
通过继电器驱动
Y6.7
三色灯(红灯)
通过继电器驱动
Y6.8
三色灯(黄灯)
通过继电器驱动

3.1 指定调用宏程序的M代码值参数(PRM#6080~6089)
PRM#6080~PRM#6089分别对应调用程序号为O9020~9029的宏程序所需的M代码值。当用“M06“调用O9023宏程序时,必须将PRM#6083设为“6”。本项目中的宏程序号为O9021,所以PRM#6081设置为“6”。
3.2 主轴准停位置设置参数(PRM#4031)
当刀库调整好后,将所测主轴准停的位置数据设置在参数PRM#4031中,参数PRM#4077(定向时停止位置偏移量)设为0。当执行完主轴准停指令(M19或手动主轴准停)后,NC输出的准停结束信号(F45.7)为“1”。
3.3 主轴定向速度参数(PRM#4038)
    在执行M19或手动主轴准停指令时,主轴按参数PRM#4038所设定的运转速度进行准停定向。
3.4 换刀点设置参数(PRM#1241)
一般情况下,用第二参考点作为主轴换刀或还刀点。对于立式加工中心,一般只需将刀库调整好后所测的Z轴位置数据设置在参数PRM#1241中。
例中刀库容量为16。
%
O9021 ;换刀宏(子)程序号
#23=#4003 ;保存米制或英制系统
#24=#4006 ;保存增量或绝对编程方式(G90、G91方式)
G91 ;增量坐标编程
M05 ;主轴停止
G30P2Z0 ;至抓刀点(换刀点)
M19 ;主轴准停
M26 ;刀号读取(判断刀库刀号与主轴刀号是否一致)
IF[#1000EQ1]GOTO30  ;T码值≥17时退出换刀程序
IF[#1001EQ1]GOTO40  ;主轴刀号等于T码值时退出换刀程序
IF[#1002EQ1]GOTO50  ;T码值为0时退出换刀程序
M23 ;刀库推出
G04P500 ;停0.5秒
M25 ;松刀
G04P500 ;停0.5秒
G28Z0 ;至Z轴零点
M21 ;刀库转(刀盘旋转选刀)
G30P2Z0 ;至抓刀点
M24 ;紧刀(抓刀)
M22 ;刀库退回
GOTO100 ;换刀结束并返回
N30#3000=1(TOOL NOT FOUND) ;刀没找到报警
GOTO100 ;结束换刀并返回
N40#3000=2(TOOL NO. ON SPINDLE) ;主轴刀号已是需换刀刀号报警
GOTO100 ;结束换刀并返回
N50#3000=3(T CODE IS 0) ;换刀刀号为0报警
N100M05  ;主轴停转
G#23     ;恢复到主程序的米、英制系统
G#24     ;恢复至主程序的增量或绝对编程系统
M99    ;返回主程序
%
    从程序中可以看出,M19为主轴准停指令,M20为刀库回零指令,M21为选刀(刀库转)指令,M22为刀库退回指令,M23为刀库推出指令,M24为紧刀指令,M25为松刀指令,M26为刀号读取指令。
5.PMC控制程
图附9-2 刀库控制的PMC程序-1
图附9-3 刀库控制的PMC程序-2

图附9-4 刀库控制的PMC程序-3

图附9-5 刀库控制的PMC程序-4

图附9-6 刀库控制的PMC程序-5
图附9-7 刀库控制的PMC程序-6

网友:
好资料,学习了,能讲下直列换刀的M代码吗?

网友:
钻攻机高手

网友(2016-01-18):
能讲讲线轨和丝杆的安装更好了

网友:
这个必须要顶!我最近正好买了台报废的钻攻中心光机,准备修复一下,楼主的资料非常有用。
还有其它资料吗?
多发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