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cfx怎么样?后期费用大不大?

楼主(2015-11-10):
机子加控2000内就搞的定,挺有诱惑力的,不知道配件贵不贵

网友:
你还考虑这么多啊,一架新机的维护费等同于自身的价钱。除非你本来就玩的不错

网友A:
还是不要考虑180没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要考虑180没意思

为什么,还是450好吗?

网友:
配件费用你可以自己淘宝,那是相当的贵,反正比450贵

网友:
不过180 确实是好鸡啊,看上去就扎实!

网友:
相比450,180cfx在两类人手里绝对是无底洞。
1. 经常炸鸡的新人
2. 喜欢金属配件的强迫症患者。
另外零件小,修起来费劲。而且尾巴和舵机等零部件虚位不小。

如果你是新人,买180不如买blade 230s(如果你不介意尾巴是电机)
如果你有金属零件强迫症,但是喜欢小飞机,咬咬牙加钱买oxy 3.
如果你要性价比450,买泰世X3
如果你嫌X3太塑料,买forza 450ex

网友:
切舵机臂,传动轴一头把销子去掉变成紧配不是钉死,这样炸鸡损失可以大大减小 横轴可以掰直,用塑料桨

网友B:
blade除了mcpxv1/v2 其余均为无底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lade除了mcpxv1/v2 其余均为无底洞。。。

ncpx和ncps可以入,不死小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ncpx和ncps可以入,不死小强

对的,把这小强忘了。。。
ncps是新版?? 没查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把这小强忘了。。。
ncps是新版?? 没查到啊

新出的 跟舊版差在多了自平 不過有些零件的料號跟舊版不一樣

网友D:
180绝对是好机,小心别炸就好
飞机本来就不是用来炸的
想要轰炸机,还是买山寨450吧,也别赶潮流弄450l x3神马的, 怎么便宜怎么弄。
别说我坑人, 3个辉胜mg90 +一个ds520 +k8 就完全ok,能上易损舵臂的最好。40a电调,3500kv随便一个电机,xxd的2218如果能找到也能用,再弄个b6神马的
以上配置所有的直升机3d动作都可以做。
新手真心不需要很高的配置,等山寨的炸烂的没法修了,技术也差不多可以上好机了。剩下的电子件可以用在固定翼上。

我x3 有过一次炸机损失1000多。 实话说,所有航模的零整比都非常大,有时候修这种好机不如再买一台。。。
450L没有过,不知道炸机后怎么样,但是如果用原厂件修,估计也便宜不了。

网友:
只要你技术够好,180那个爆,绝对爽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180绝对是好机,小心别炸就好
飞机本来就不是用来炸的
想要轰炸机,还是买山寨450吧,也别赶潮流弄450l x ...

技术熟练了,只有不炸,都是好飞机。但是在及格以前,新手真的不是什么飞机都应该有。学赛车也是先从80cc二手卡丁车开始。新手悟性再好钱再多,直接上F1、WRX、巴黎达喀尔越野,勒芒24小时都是必死无疑。

这个爱好无止境,但是大概达到及格水平(悬停,航线,组装调试过关等基本功),而且起飞后不急躁逞强,其实就可以买心仪的飞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把这小强忘了。。。
ncps是新版?? 没查到啊

刚出
nano cp s
出了第一批,现在断货,估计是在修整第一批货出现的问题

网友:
如果考虑在家玩 附近小空场玩 大场地玩
k120/亚拓150    Oxy3/X3        亚拓500以上

网友:
好飞机!但不适合新手。炸一次就哭了,配件价格赶上6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