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方法能降低。。一键放生。。。概率吗????

楼主(2015-11-10):
大疆V2的GPS容易一键放生,换其他gps的话,还容易干扰吗?一键放生的概率能低吗?

网友A:
听说和算法有问题!关键有问题记得手动!但***我有台精3升级固件后直接没姿态摸式了!这是几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和算法有问题!关键有问题记得手动!但***我有台精3升级固件后直接没姿态摸式了!这是几个情况.

不是有时候也有切不过来手动直接就飞跑了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有时候也有切不过来手动直接就飞跑了的吗?

哎!不懂怎讲!如果切了有姿态是好事!救一下!如果切了都没有~那就放了它吧

网友:
放弃gps模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