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飞过pixhawk或apm四旋翼的非正方形的构型吗

楼主(2015-11-10):
最近想把四旋翼改成长方形(把纵向的和横侧向的电机间距调成不一样),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飞过长方形的构型呢,长宽比都是多少呢,看pixhawk上面好像有长方形甚至梯形的构型啊,想尝试下,是不是需要改控制的参数呢

网友A:
可以的,只要横滚和俯仰的感度修改下就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只要横滚和俯仰的感度修改下就好的了

能否告诉我下你说的感度指的是哪个参数呢,是角度的P,还是角速度的某个参数呢,谢谢了
我看了一下好像一般长方形的构型,系统自配的参数里,俯仰和滚转的角速度控制的PID就不完全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