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拓野獸 PLUS V4.0 定速設定篇

楼主(2015-11-10):
野獸 PLUS V4.0 定速設定篇

在搞定野獸自平功能之後
開始接著著手設定野獸的定速功能
至於自平部分
請參考下列連結
野獸自平設定篇

在設定野獸定速之前
必須先要完成定速的硬體正確安裝
這部分野獸跟其他有支援定速的陀螺
在接線的概念上
並無太大差異
但是要注意的是
接收機必須使用單線接收機法
標準接收機接法會無法安裝
而接線方式主要也是兩種
第一種為外接 RPM SENSOR 方式
此種方式主要是對應無轉速輸出信號的電變
必須另外購買 RPM SENSOR 與相關轉接線
才能與野獸使用

第二種為內建 RPM SENSOR 方式
當所使用的電變有支援轉速信號輸出
如卡司特 EDGE, 好盈 V3 ....等
就可將電變的 RPM 信號直接接在野獸 " RPM : CH7 : CH6 " 位置的最底部的位置 (按鍵朝上的方向看)
這樣硬體上就完成陀螺定速的安裝

當然
野獸定速也是可以對應引擎油機
但這部分小弟沒玩過油機
所以就跳過浪過了
接下來就是設定部份了

電變設定
要使用陀螺定速之前
一定先要把電變的工作模式改為下列的模式
但此部分端看不同廠家電變而異
一般來說皆可選擇下列之一的模式
1. 固定翼模式
2. 多軸模式
3. 外部定速模式 ( RPM 輸出 )
這個地方要注意的是
如果是使用卡斯特外部定速模式的話
此時的緩啟動將會是卡斯特的緩啟動
而非野獸定速緩啟動
設定為電變工作模式之後
還要將電變剎車功能取消
如此就完成電變的設定了

野獸設定
接下就要進入真正的重頭戲了
請按照步驟順序逐一設定即可完成

1. 首先要先開啟野獸陀螺定速功能並選擇電機或油機
    進入 SETUP MENU N 的步驟
    撥動控的方向舵並觀察 STATUS LED 燈號
    LED 熄滅 : 關閉陀螺定速功能
    LED 紅燈長亮 : 電機定速
    LED 藍燈長亮 : 油機定速
    以我 500 PRO 為例, 此處是並選擇電機定速的紅燈長亮

   在開啟陀螺定速功能之後
   短按一下按鍵
   就會進入定速設定選單
   如果沒開啟定速功能
   則會結束 SETUP MENU

2. LED A : TEST MODE / RPM 定速感應測試功能
   進入定速選單後
   LED A 會閃爍
   此時請先拆除大小槳
   並將油門曲線設定 0-25-50-75-100 一斜線之後
   相當相當輕微的推油門
   當馬達開始轉動時
   STATUS LED 應為紅燈長亮
   如果是油機則為亮藍燈
   如此就完成定速選單 A 的設定
   再短按按鍵一次進入選單 B 設定

3. LED B : THROTTLE LOW POSITION / 最低油門設定
   進入到此步驟時
   STATUS LED 會先為熄滅狀態
   只要輕輕變動油門位置後並收油門到最低位置
   此時 STATUS LED 如果顯示出藍燈
   代表野獸偵測到油門最低位置
   如果顯示紅燈
   則代表油門位置太靠近油門 50% 位置
   此位置不能作為油門最低點
   此時請檢查控以及電變相關設定
   如果有使用假停區
   則最低油門位置必須剛好在馬達啟動的位置再一點即可
   再短按按鍵一次進入選單 C 設定

4. LED C : THROTTLE HIGH POSITION / 最高油門設定
   在此步驟中
   馬達輸出會被關閉
   以免最高轉速輸出造成危險
   將油門推到最高位置後
   此時 STATUS LED 如果顯示出藍燈
   代表野獸偵測到油門最高位置
   如果顯示紅燈
   則代表油門位置太靠近油門 50% 位置
   此位置不能作為油門最高點
   此時請檢查控以及電變相關設定
   再短按按鍵一次進入選單 D 設定
5. LED D : SWITCH POINT DISPLAY / 定速油門曲線設定
   這部分是設定 NORMAL, IDEL 的定速轉速
   野獸是根據下表中的油門大小來控制指定轉速輸出
   以我的 FUTABA 14SG 與 500 PRO 為例
   NORMAL : 0-55-55-55-55 / 2200 RPM
   IDEL 1 : 65-65-65-65-65 / 2600 RPM
   IDLE 2 : 70-70-70-70-70 / 2800 RPM
   IDLE 3 : 75-75-75-75-75 / 3000 RPM
   這裡要注意一點的是
   如果有設定熄火失敗脫逃模式時
   關閉油門的位置必須設定在 5% - 10% ( STATUS LED 為藍燈 ) 的位置
   這樣就設定好個段落的指定轉速輸出
   再短按按鍵一次進入選單 E 設定

6. LED E : SIGNAL DIVIDER / 感應級數分配
    此部分設定的值就是馬達極數的一半
    以亞拓 500MX 來說
    他的極數為 6 極
    所以此處設定值就是 6/2=3
    撥動方向搖桿直到 STATUS LED 為紫色長亮
    再短按按鍵一次進入選單 F/G/H 設定

7. LED F/G/H : MAIN GEAR RATIO / 齒比設定
   此步驟為齒比設定
   齒比的計算為 馬達齒齒數 / 主齒齒數
   以 500 PRO 為例
   馬達齒齒數為 12T
   主齒齒數為 134T
   所以齒比為 12/134=11.17
   這部分野獸是分開設定
   LED F 為設定齒比的整數數值
   LED G/H 為設定齒比的小數點數值
   以 500 PRO 的齒比 11.17 來說
   以最接近的值為 11.15
   所以 LED F 要設定紅燈長亮的 11
   LED G 要設定熄滅
   LED H 要設定 0.15 的紅燈閃爍
   如果齒比不在設定的選項中
   也可以連接電腦並使用自定義方式來設定齒比
   當 LED H 設定完成後
   再短按按鍵一次就完成定速參數設定
   回到正常模式

8. 在設定完定速參數後
    還必須回到 PARAMETER MENU I / J /K 這三項進行定速的相關設定
    首先進入 PARAMETER MENU I 的定速補油門感度設定
    此部分是當轉速不在指定轉速時
    要以多快的速度恢復到指定轉速
    請於實際飛行後依照下表調整

9. PARAMETER MENU J / 緩啟動設定
    此部分為設定直升機升空前緩啟動速率
    這部分各人喜好不同
    請依照下表設定符合自己喜好的緩啟動速率

10. PARAMETER MENU K / 轉速切換速率
     簡單的說此部分是設定 NORMAL 與各 IDLE 間
     切換的轉速速率控制
     也是依照自行飛行習慣來設定即可

2015/11/26 更新

11. 基本上完成上述步驟後
     野獸陀螺定速大致上已經完成
     但是各位看官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陀螺定速的最精華的部分----集體/循環螺距轉速預補償怎不見???
     哈哈哈, 沒錯
     這部分是要進電腦與 studio X 連線後才能設定
     選擇專家模式 ( EXPERT SETTINGS ) 後
     幾個選項分別如下
     A. 集體螺距預補償 ( COLLECTIVE PITCH FEED FORWARD )
         這就是當集體螺距改變時
         轉速要先增加的值
         內定值 : 60
     B. 循環螺距愈補償 ( CYCLIC PITCH FEED FORWARD )
         這就是當循環螺距改變時
         轉速要先增加的值
         內定值 : 20
     C. 定速感度 ( GAIN )
         內定值 : 8

好了
這樣就完成野獸定速的所有設定
不過很可惜
最需要動態調整的預補償部分
卻要用電腦才能調整
哈哈
好了
以上野獸的定速設定大致完成
可以開始品嘗陀螺定速所帶來的好處與樂趣
今天先寫到這
改天再來分享實際使用心得

Patrick

网友A:
刚好正在研究MB V4的定速呢,收藏了。请问定速探头需要单独购买吗?亚拓的可以用吗?也是三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正在研究MB V4的定速呢,收藏了。请问定速探头需要单独购买吗?亚拓的可以用吗?也是三根线

一般的 RPM SENSOR 都可以用
RPM SENSOR 一般都有三條線 : 信號, 正電, 負電
你可以用杜邦線下去改
正負電從接收引出來就可以
亞拓有賣頭???
怎樣的頭???
如果你說的是油機用的 SENSOR
那應該是油機專用的啦

Patrick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的 RPM SENSOR 都可以用
RPM SENSOR 一般都有三條線 : 信號, 正電, 負電
你可以用杜邦線下去改

我完整的看了一下你的帖子才发现你没翻译油机定速,我飞油机,麻烦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翻译一下油机定速部分,提前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完整的看了一下你的帖子才发现你没翻译油机定速,我飞油机,麻烦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翻译一下油机定速 ...

大大
上面都是我測試過沒問題的我才敢寫
油機我沒飛過
所以沒親自試過的東西我不敢寫
以免害飛友摔機啦
請多包涵

Patrick

楼主:
最重要的定速預補償調整
增加在主文最後

Patrick

网友B(2016-06-11):
楼主,14sg的GYRO选项怎么设置,多了GY2 AIL,GY3 ELE这两项感度,之前用VBAR只有RUD选项。晕了。不知道后面两项感度调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14sg的GYRO选项怎么设置,多了GY2 AIL,GY3 ELE这两项感度,之前用VBAR只有RUD选项。晕了。不知道后 ...

Kiki大

這兩動不用哦

Patrick

网友(2017-01-23):
引用 网友B:
楼主,14sg的GYRO选项怎么设置,多了GY2 AIL,GY3 ELE这两项感度,之前用VBAR只有RUD选项。晕了。不知道后 ...

这两项只有配合CGY750才有用的。

网友(2019-01-05):
派大,我反复查看MB的说明书和WIKI都没有看到关于电调的设置建议,是不是你将金脑的设置和MB搞混淆了?我现在的情况是MB定速后,缓启动比较急,希望能配合电调的缓启动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21-07-05):
啥时候飞油机啊?大神怎么可以不折腾油机。快来说说

网友C:
求MB油机定速方法,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MB油机定速方法,感谢

我沒油機喔很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