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求推荐一架最适合入门的滑翔机

楼主(2015-11-10):
玩过四轴,固定翼,直升机,但对滑翔机一窍不通,求一款适合做入门第一架滑翔机的飞机,在不影响第一印象的基础上,价格越低越好,第一次就是先体验一下感觉,谢谢了

网友:
滑翔机新手选冲浪者啊

网友A:
冲浪者 腰腿机  炸不到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浪者 腰腿机  炸不到电机

我的意思是无动力滑翔机,有么

网友B:
无动力的貌似贵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动力的貌似贵多了

难道就没有便宜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就没有便宜的吗

滑翔机原则上都是无动力的,在这里省略了许多词,准确一些在这里讨论的都是“无线电遥控滑翔机”,再简单一些就是遥控滑翔机。要遥控,飞行时间过短(比如少于10来秒,或略多一些)就趣味不大了。要想每次滑翔飞行几十秒以上,制做粗糙、简陋的作品是做不到的,能做到的不能说都是精品,也必须精准到能用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商品机无动力滑翔机不大可能有廉价的。

网友:
价格合适 一步到位

网友:
听说新手入门topsky的很不错,不过我买的十月航空的。主要是因为不用装什么的。价格六百多。打算休闲锻炼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