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轴距 电池推荐一个谢谢

楼主(2015-11-10):
550轴距  2312电机  全重1400克左右 求电池推荐  用的是好赢 20a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4s。 8000

大约能飞多长时间呢

网友A:
15分钟吧。看机重负载。 再大的电池你带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分钟吧。看机重负载。 再大的电池你带不动了

我现在挂的是4s  5200才能飞11分钟吧 14.3下来  但是我电机是3个2312  3和个2212都是精灵拆下来的  测试一下机器以后换305套装 我才能飞10分心中正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挂的是4s  5200才能飞11分钟吧 14.3下来  但是我电机是3个2312  3和个2212都是精灵拆下来的  测试 ...

我感觉差不多吧。 小电机kv值比较高。 所以比较费电。 我们测试过2212 1400kv 和2200kv固定翼。用同样的机型和电池。 时间差一倍

网友:
2312 用550轴距啊?  用450多好啊  还轻巧

网友:
4S 5000以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