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有会在naze32下sbus模式连led的吗?

楼主(2015-11-10):
看了下文档里面确定ppm可以用led,没明确说sbus能不能用。有试过的兄弟吗?

网友A:
SBUS在NAZE32 REV5上得用反相器,除此之外和PPM接线方法一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US在NAZE32 REV5上得用反相器,除此之外和PPM接线方法一个样。

反相器已经连接上,我的意思是连led 本来是5号还是6号rc口是接led的,用sbus连接 这个定义变了

网友B:
SF3用s bus没有成功控制LED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SF3用s bus没有成功控制LED灯。

不是吧 我还在想新配台180 sf3的 不是说sf3 可以很多接口同时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 我还在想新配台180 sf3的 不是说sf3 可以很多接口同时用吗?

SF3的说明上写着“No compromise I/O. Use all the features all the time; e.g. Connect your OSD + SmartPort + SBus + GPS + LED Strip + Battery Monitoring + Sonar + 8 motors - all at the same time!”应该是能用的。

网友:
我的用PPM LED
不會亮

网友:
F3不是说很风骚吗

网友:
完全不懂这是什么?留个地以后搞懂了来学习。

网友:
除了这个,其他还是很风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