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控用切糕433能不能显示信号强度。

楼主(2015-11-10):
我好像看到过能显示信号强度,但是我试了很久都不行。有会玩的大神给科普一下。

网友:
等大神出来。。

网友A:
我用的果子飞控,上面的rssi输插到接收机上就能显示信号强度,a控没这个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果子飞控,上面的rssi输插到接收机上就能显示信号强度,a控没这个接口?

a控没有rssi单独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

是肯定不能呀。。

网友C:
AR口是电压显示口,可以显示0-3.3V电压,具体看Arkbird群共享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AR口是电压显示口,可以显示0-3.3V电压,具体看Arkbird群共享说明。。

那意思就是能显示?

网友D:
切糕433!其实你无需去介意和关注那个信号强度!众所周知切糕的遥控距离!要是你每次都飞出去10KM那又另说了!

网友E:
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可以

如何显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糕433!其实你无需去介意和关注那个信号强度!众所周知切糕的遥控距离!要是你每次都飞出去10KM那又另说 ...

只是强迫症。。想知道怎么显示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意思就是能显示?

是啊 然后在菜单打开rssi显示就可以了啊,好像是1020升级就有了 升级说明里有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 然后在菜单打开rssi显示就可以了啊,好像是1020升级就有了 升级说明里有写

a控菜单里有这个设置吗

网友F:
土豪,这么多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土豪,这么多电池。。

土毛😢。。电池不值钱

网友:
有失控自动返航,不用这个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