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pixhawk问题

楼主(2015-11-10):
1.电流电压模块遇到大载重机器输出怎么接?
2.大疆的“姿态”模式就相当于pixhawk的“定点”?
3.gps定点模式能设定前进速度吗?

网友A:
1.选择一个能配套的高压电流模块
2.是的
3.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选择一个能配套的高压电流模块
2.是的
3.能

朋友,请教一下第三点,用定点模式设置前进速度,貌似不能吧,如果可以,怎么用定点模式设置前进速度呢?

网友:
没玩过大羌的多轴飞控,电直的都玩过一个,姿态模式 就是pix的定高模式,gps模式才是定点吧,姿态及定高 不需gps的

pix定点模式,速度随便就50-60公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朋友,请教一下第三点,用定点模式设置前进速度,貌似不能吧,如果可以,怎么用定点模式设置前进速度呢? ...

在扩展界面的右下角,默认是500mm/s,但是这个速度最好配合倾斜角调试会比较明显

网友:
最近也在研究PIX,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扩展界面的右下角,默认是500mm/s,但是这个速度最好配合倾斜角调试会比较明显

你说的这个是限制loiter模式下的最大速度,在定点PosHold下不起作用,而且也仅仅是限制最大速度。另外默认是500cm/s,不是mm。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个是限制loiter模式下的最大速度,在定点PosHold下不起作用,而且也仅仅是限制最大速度。另外默 ...

手误,是500cm,pos有没有作用没试过,本人不喜欢p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个是限制loiter模式下的最大速度,在定点PosHold下不起作用,而且也仅仅是限制最大速度。另外默 ...

pos下应该与这个参数无关,但是可以通过修改角度解决

楼主:
loiter模式是不是很肉?遇到低空飞行,一旦掉高就来不及上升而触地?

网友:
loiter模式是不适合一般飞行的,适合慢飞摄录,预设反应就是很肉poshold 较适合一般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