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0SB三桨视频

楼主(2015-11-10):
飞机重量4斤,换上三桨,起飞感觉很轻松。

换了新发动机,之前的发动机在调试阶段,油针级油门曲线没有调好,发动机超功率输出,所以之前的视频里声音很大。

经过前一发动机的调试经验,换上新的发动机,发动机富油状态最高75%输出。飞机飞起来声音爽,没有之前的那么嗷嗷大叫。

三桨就是稳,起飞和降落都很稳当。

前面高人指点过三桨头的正确装法,但是我现在都懒的改动。

自试飞成功到现在,因发动风散热风扇质量太差而造成的小炸2次外,都是上天爽七分,地上修三分,每次回来都只是检修一下重点部分。

已经爽飞2桶4升的油,准备开第3桶,每一降落200ML,经过计时,一箱油除保底油外200ML从起飞到降落足足19分钟,如果调的贫油些,时间可能会久点。(当然,这是试满箱油飞的时间,根据自己需要来加油量,所以减去了外挂副油箱)

网友:
虽不太懂,但是感觉很吊,沙发是我的

网友:
顶一个,看你一直在折腾

网友A:
想问下楼主,你怎么计算发动机输出功率的,是测转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楼主,你怎么计算发动机输出功率的,是测转速吗

我也不懂,我是按照油门行程来估计的,全油门是100%,我油门目前油门最高只75%,且是在富油状态。

前面一台发动机,搞的最高油门行程为100%,且有点点贫油,结果飞的时候声音嗷嗷的叫,有点起毛。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比如车,同样的速度,挂1档行驶,和挂3当行驶,发动机的运作肯定不一样。我想说的是,飞机的螺距一样,但是发动机的油门行程设置不同,那么发动机的运作肯定也不一样吧!
以下是之前的最高100%油门行程设置飞行视频,可以对比一下,飞远了声音都很清楚

网友:
好牛逼的加油神器   真是第一次见呀 哈哈

网友B:
多半箱油飞了不到4分钟。哈哈

网友:
但是能把480耍这么好的,你是第一人啊,我为你点赞,我也有台这鸟机,飞不起来

网友:
声音还是单桨的那个发动机好听,你把机机折腾的好爽,我的这鸟机把我折腾的好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半箱油飞了不到4分钟。哈哈

哥,我这是拍视频,为了节省时间,没把油飞完,我一箱油可以飞19分钟。

网友A(2015-12-15):
200ml 飞19分钟,是不是还有点贫油哦,

网友A:
楼主帮忙量一下你发动机排气管的大小,排气管直径,长度,排气口的大小,我准备自己做个排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帮忙量一下你发动机排气管的大小,排气管直径,长度,排气口的大小,我准备自己做个排气

中心镙孔距35mm,与发动机接口内口长29mm宽6mm,管外直径40mm,长度180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心镙孔距35mm,与发动机接口内口长29mm宽6mm,管外直径40mm,长度180mm

非常感谢你,回复真给力,另外排气管出气那个孔是多大,好久不见你活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你,回复真给力,另外排气管出气那个孔是多大,好久不见你活跃了。

潜水学习

出气口,外径12MM,内径9MM
如图:1长14MM;2沟宽3.6MM,沟外径11.5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潜水学习

出气口,外径12MM,内径9MM

数据非常详细了,感谢,好机友

网友C:
飞机弄得相当不错呢,引擎是37的么?三桨看来能很好弥补两桨升力不足呢。那个bec不错,就是太重了,用个好赢5A的就足矣,能降低一些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弄得相当不错呢,引擎是37的么?三桨看来能很好弥补两桨升力不足呢。那个bec不错,就是太重了,用 ...

引擎三叶32级,还没有完全发挥输出。UBEC36克左右。三桨飞起来不觉得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