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8sz不能接模拟器

楼主(2015-11-11):
请教高人指点。我刚刚换了futaba18sz的控,接在模拟器上检测不到信号,不能正常使用,老是提示“请打开发射机”。以前T8FG用得好好地,能说说这是什么原因吗?可以解决处理吗?

网友:
在哪里买的 问哪里

网友:
设置一下使用ppm输出,高级一点的遥控器都不用模拟的ppm信号了,但是模拟器基本只能认ppm

楼主:
通过摸索终于找到解决办法。就是进入linkage menu菜单的Trainre(教练)选项设定为ACT(打开)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控太高级了。不懂

网友:
我今天下午刚拿到18SZ,也是找不到模拟器链接办法,看见这篇帖子真好,明天去试试

网友:
麻烦问下18sz的屏幕是电容屏还是电阻屏

网友A:
电容屏,电阻屏太垃圾了,基本淘汰了

网友:
18SZ和T8FG的手感比,好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过摸索终于找到解决办法。就是进入linkage menu菜单的Trainre(教练)选项设定为ACT(打开)就可以使用了 ...

应该是系统菜单吧?system menu

网友(2015-12-17):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系统菜单吧?system menu

link manue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屏,电阻屏太垃圾了,基本淘汰了

可能是为了防止误触

网友(2016-07-12):
引用 楼主:
通过摸索终于找到解决办法。就是进入linkage menu菜单的Trainre(教练)选项设定为ACT(打开)就可以使用了 ...

感谢  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7-02-27):
你的限位块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