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豹2炮塔怎么切割

楼主(2015-11-11):
新入手老灿的金属底盘,自己配了个上盖,想把炮塔切开心里又没底,用什么工具怎么切割,求指教。

网友A:
有钱可以去买 超声波刀来切割。不过据说切割处会有融化现象。过着你用模型锯来切割也不错,配合上次看到的一种遮盖布可以切得很直。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手钻排孔然后用刀来切了。

网友B:
楼上的炮炮说的很全面了,我刚用钻小孔的方法切了个虎式发动机那的塑料盖……够费劲的……
大量平直的应该用模型锯方便,不规则的就钻小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钱可以去买 超声波刀来切割。不过据说切割处会有融化现象。过着你用模型锯来切割也不错,配合上次看 ...

感谢,上次用电锯切99,结果切割的地方直接融化了,还是手动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炮炮说的很全面了,我刚用钻小孔的方法切了个虎式发动机那的塑料盖……够费劲的……
大量平 ...

z大,推荐个声组,安装简单点的,新人,十分感谢

网友C:
切炮塔。。。模型锯咯。。。。。锋利!

网友B:
引用 楼主:
z大,推荐个声组,安装简单点的,新人,十分感谢

最简单的就是恒龙了,其他的都差不多,一堆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炮塔。。。模型锯咯。。。。。锋利!

买了几种锯片,到时切切看,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恒龙了,其他的都差不多,一堆线

恒龙那个还是算了吧,双550电机恒龙那个主板也吃不消,唉,在论坛再潜水一段时间学习学习再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上次用电锯切99,结果切割的地方直接融化了,还是手动切吧。

毕竟电锯的转动造成的摩擦温度也会上升的。加上HL这塑料本身就不怎么样。所以不到万不得已那种需要精度很高的切割最好还是手工切割好一些。即便是用超声波切割刀也难免会部分融化的可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炮炮说的很全面了,我刚用钻小孔的方法切了个虎式发动机那的塑料盖……够费劲的……
大量平 ...

切割炮塔什么的。。。我倒想去买个超声波切割刀。有些地方锯条很难放进去锯。超声波切割的话 或许就好一些。不过主要还是担心会让切面融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割炮塔什么的。。。我倒想去买个超声波切割刀。有些地方锯条很难放进去锯。超声波切割的话 或许就好一 ...

手工一点点锯吧,手术刀加锯条

网友D:
电锯边锯边加水降温,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锯边锯边加水降温,不就行了

好办法

网友E:
要安装简单点音效又不差的,相信TK24的坦克集成电调是最佳的选择了。可搜寻某宝。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安装简单点音效又不差的,相信TK24的坦克集成电调是最佳的选择了。可搜寻某宝。

已经买了灿总的TK16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