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桨后面有个参数E是啥意思

楼主(2015-11-11):
比如有的6040 ,有的是6*4E,不一样吗
谢谢!

网友A:
E表示电动桨

网友B:
e表示电动,另外装桨是有字一面要对着电机外面

楼主:
弱弱的问 除了电动还有什么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 除了电动还有什么桨
油机桨呗,根厚,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