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云台电机怎么测试

楼主(2015-11-11):
    本人刚绕好了一个云台电机,用的的原来的一个2206的电机改装,0.17mm铜线单股80匝,但还没有云台控制板,请问哪位知道要测试这个云台电机怎么测试啊?

楼主:
我的对2312用0.17线绕70匝和2206的电机0.17线绕80匝,用好盈30A电调测试的时候能转,但是电机启动后推油门的时候电机转速变化不大,同时目测转速肯定不在100KV以下。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对2312用0.17线绕70匝和2206的电机0.17线绕80匝,用好盈30A电调测试的时候能转,但是电机启动后推油 ...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诶不好意思

网友(2015-12-28):
经常绕电机就买个激光转数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对2312用0.17线绕70匝和2206的电机0.17线绕80匝,用好盈30A电调测试的时候能转,但是电机启动后推油 ...

是用的Y型接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