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fc40 ★开不了机★〓求助〓

楼主(2015-11-11):
大疆fc40 通电信号灯闪一下绿灯   三下红灯   按开机  电机无反应   绿灯快闪几下  就两下绿灯三下红灯
知道的麻烦告诉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两下绿灯三下红灯    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下绿灯三下红灯    是正常

关键是没反应

楼主:
拉开机键是先三下绿灯快闪  然后就是两下绿灯  三下红灯都是快闪   电机无反应

网友B:
连接电脑调参软件看下提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电脑调参软件看下提示什么?

完全不懂。

网友B:
真不知道你这个中将是怎么混出来的研究一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不知道你这个中将是怎么混出来的研究一下说明书

呵呵

网友C: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你校准IMU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你校准IMU就行了

能给个具体操作方法吗

网友:
特别的简单,链接USB,开机,打开NAZA M2.02调参,高级页面有IMU校准,飞机放水平,点校准,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