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于天地飞9,华科尔Devo 10,乐迪AT9之间,求赐教。

楼主(2015-11-11):
想入手一个千元以下的控,初步海选确定是天9,Devo10和AT9,不知道哪款更好,求支招。
希望性能稳定,功能够用就好。
请各位支招,谢谢!

网友A:
我也是纠结了半天,最后终结在华坑。
看图片总感觉材质手感很差的样子,但是拿到了是有点小惊喜的,用料挺好的
呃。。。说多了,感觉像在写某宝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纠结了半天,最后终结在华坑。
看图片总感觉材质手感很差的样子,但是拿到了是有点小惊喜的,用料挺 ...

devo10感觉现在白色的不如黑色的好看,哈哈还有,Devo10能飞多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devo10感觉现在白色的不如黑色的好看,哈哈还有,Devo10能飞多轴吗?

颜色这个,确实是,只能说跟天9比看起来不太专业。。。
我就是用来飞多轴的呢,我是刚入模,想遥控一步到位,D10主要是能刷固件,再配合各种接收器,功能强劲啊

网友:
都是推荐D10的,我没用过只能说说自己用过的天九,使用大概1年,左手油门,摇杆调到最短,阻力调到略沉,用自带的九通接收和后配的七通道、四通道接收,涵道机、3D机、3A机、四轴、穿越都飞。四轴最远1100米失控返航,其他机型没碰到过失控情况。3S2200控电连续使用能到20个小时左右。

网友B:
只飞多轴就at9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飞多轴就at9吧

关键是啥都会玩,现在主打是固定翼和直机,后续会考虑多轴,呵呵!

网友C:
再加点直接上X9D了,还用纠结上面这些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再加点直接上X9D了,还用纠结上面这些控?

我也在纠结遥控的问题诶 ,我就飞多旋翼,四轴六轴都飞,三轴云台 还有控制起落架 灯光什么的,一开始就看中的是x9d plus,因为通道多好像品质也不错,但是英文界面不怎么友好。其他的控也看过,包括天地9,at9,d10等等,感觉这些控就都差不多了,所以我也不知道选哪个控好,你觉得x9d会比刚才说的那些都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纠结遥控的问题诶 ,我就飞多旋翼,四轴六轴都飞,三轴云台 还有控制起落架 灯光什么的,一开始就 ...

比你说的那些控好多了,英文不好有教程的,主要是开源控,功能多,比较实用,玩航模的不会折腾怎么行,论坛找找相关的帖子很多了,就不介绍了,我自己在用,QQ群里面买的玩家自己DIY的接收机58块一个,价格实在,性能够用,谁用谁知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比你说的那些控好多了,英文不好有教程的,主要是开源控,功能多,比较实用,玩航模的不会折腾怎么行,论 ...

所以你认为我是不是还是应该坚持的我的初衷买x9d plus呢?

网友:
X9E也出来了,好像贵了没对少,可以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所以你认为我是不是还是应该坚持的我的初衷买x9d plus呢?

如果英语不好最好用D10,X9D看教程也没太大用处。。。英文好的用X9D或X9E吧。

楼主:
感谢各位大大的支招,还是入了天坑,以后还请各位大大多多指点!

网友:
天   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x9d吧,看看视频教程,玩了两天基本功能设置都会了,我也不懂e文

网友:
天九用的人多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英语不好最好用D10,X9D看教程也没太大用处。。。英文好的用X9D或X9E吧。

英语不是什么大问题,可以克服,如果说x9d不比那些控强大很多,那再来个英文就没意思了。如果强大很多,那就算英文学下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英语不是什么大问题,可以克服,如果说x9d不比那些控强大很多,那再来个英文就没意思了。如果强大很多, ...

英文其实是个问题,单词量要求大,我到现在看国外的航模论坛还只能一半看一半蒙。X9E比其他控强大不少,有16通道,双高频头可以32通道,开源(这是重点),还有逻辑开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英文其实是个问题,单词量要求大,我到现在看国外的航模论坛还只能一半看一半蒙。X9E比其他控强大不少, ...

那我还是入x9d plus吧  毕竟其他中文控没那么强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我还是入x9d plus吧  毕竟其他中文控没那么强大

注意x9d plus不改电路的情况下最多有18个开关+摇杆+电位器(其他14个只能是混控/映射/逻辑开关),而且掉漆严重;x9e可以扩展到26个,可是偏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注意x9d plus不改电路的情况下最多有18个开关+摇杆+电位器(其他14个只能是混控/映射/逻辑开关),而且 ...

我玩多旋翼18个通道应该够用了吧。。。。   x9e我也知道好啊 但是就是贵了点咯

网友(2015-12-23):
我一个月前也纠结这个事,后来纠结futaba T8 和T14  最后买了T8

网友F(2016-02-19):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纠结了半天,最后终结在华坑。
看图片总感觉材质手感很差的样子,但是拿到了是有点小惊喜的,用料挺 ...

问下哈,也问问d10的朋友,关于双向回传,自带的接收机能把gps, 陀螺仪等信息在遥控器上显示出来么?我只知道at9的要加一个osd模块,不然,at9上只能显示接收器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下哈,也问问d10的朋友,关于双向回传,自带的接收机能把gps, 陀螺仪等信息在遥控器上显示出来么?我 ...

同样也有这个问题想问。

网友G:
我用天9所以推荐天9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用天9所以推荐天9

天地飞唯一的遗憾是接收不支持sbus!要是支持sbus就好了!

网友(2016-03-24):
呃…新手学习中  三种控都看了下  参数啥的不懂  唯一觉得就是D10看着好不专业的感觉

网友:
做一个打酱油的人

网友:
天九抗干扰还是不错的,我也入了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玩多旋翼18个通道应该够用了吧。。。。   x9e我也知道好啊 但是就是贵了点咯

多旋翼.......18通道..........你是控制摇杆呢还是满遥控器找开关板着玩呢?
个人认为,多旋翼基本5通道够用,顶多再多几个通道控制云台啥的,再多了你也控制不过来,或者说你就是找开关都要找半天,板开关前你还要想半天这是干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