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混控问题

楼主(2015-11-11):
混控菜单中,位置零、位置一和偏移量的具体含义?

网友A:
位置0,1, 2 是混控开关的舵量设置,比如3段开关(假设行程量是-100 TO 100),先设置位置0 舵量-100, 位置1, 舵量0, 位置2, 舵量是100
这样3个位置就和3段开关对应上了,2段开关同样也要设定的。
偏移量是微调用的,不同飞控脉宽不同可能需要微调,所以先不用设置,接上飞控再通过地面站调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