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宇MINI 3D高速果冻求解决

楼主(2015-11-11):
620伞折四轴,E800,飞宇MINI 3D狗台。
全油门上升、全油门打舵都会出现,温柔航线没有问题之前是蜻蜓1号云台,以为换了云台会好一点,结果还是一样不过比之前的蜻蜓1号是好很多了,现在只是轻微的果冻
论坛几乎关于果冻的帖子我都看了一遍一直没找到解决方案,减震球也换了硬的,反正从云台减震入手基本都试了效果都不理想!
我个人推断应该是桨出的问题,E800配的是塑料桨,桨尖比较软再加上机臂有仰角所以全电机高速旋转时桨太软导致电机震动加大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一直不敢肯定会不会跟我用的飞越减震电机座有关系?
还有云台是前置的,会不会也有一点影响,桨产生的气流影响了云台?
大神们帮帮我吧!真的不知道从何下手了,我都有换电机的冲动了。。。唉!~

网友A:
机架软,换全铝合金机架就ok了,要不你减轻点重量,100克100克的往下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软,换全铝合金机架就ok了,要不你减轻点重量,100克100克的往下减

机架不软,全铝合金的机架我是没见过

网友B:
同为魔友,我就说说我的想法吧、首先就是减震,减震,减震,这是首要任务,震动来自很多地方,电机,桨,以及这些带来的机架的共震,云台减震球就是来消除这些的,但是太大的震动对于它来说就有没任何用处了。电机要买好电机,不单单是减震电机座就能解决的,反而有些时候硬连接震动会小,好的有TM电机啊,性价比高一点的有郎宇啊,都是很好的选择,在一个就是桨,桨的平衡决定了续航,效率,震动的大小,买个好桨没错的,有钱了就上TM,没钱就上APC,虽然重量大点,但是震动的确小,飞起来切风的声音也很好听,前提是要买USA原产的啊,山寨的可是不行。接下来就是机架,机臂的粗细也决定了能削减多少震动,我的开源V6机臂是25mm的碳管,摸在电机座底下的时候手能感觉到,但是摸到机臂根部的时候基本没感觉了,不知道换了30mm的管子是不是就没震动了呢?哈哈。、接下来就是云台了,在云台的上面放电池,压住云台,势能也能削减一部分震动,再就是减震球,多试,多试,各种规格,总有一种能跟你的机器的震动频率对上。还忘了问你,云台在高度航线的时候抖不抖?如果不抖,说明云台的算法跟你机器飞控的算法对上了,如果单纯是果冻的话问题就不大。照我上面说的逐一排查就行。以上是我总结的一点燕雀之见,不足挂齿,只希望LZ能爽飞爽拍,别无他意,如有不足之处,还望跟帖指正!

网友C:
看我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我帖子

哥们好手艺,其实你这个帖子我看过,但是我没有你那么强的动手能力,自己身边加工工具也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为魔友,我就说说我的想法吧、首先就是减震,减震,减震,这是首要任务,震动来自很多地方,电机 ...

我也想做桨平衡,但是E800的桨做不了,没办法固定

网友:
这云台就这样

网友D:
一款手机检测震动软件,把手机放机架上,上浆用手压住飞机,打全油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款手机检测震动软件,把手机放机架上,上浆用手压住飞机,打全油测试

请问这款软件多少值才是正常的?超过多少算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款软件多少值才是正常的?超过多少算大

我的是3.0-4.0,挂黑狗3+录制视频基本看不出明显果冻,下压式云台减震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3.0-4.0,挂黑狗3+录制视频基本看不出明显果冻,下压式云台减震器。

你是什么云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什么云台?

自己调的毛子8位云台,云台架子有点改动,在风不大的情况下还过得去,

网友:
来个二级减震吧

网友E:
我的还没试,唉有点害怕,不过用手摸电机座,半油门以上震动挺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还没试,唉有点害怕,不过用手摸电机座,半油门以上震动挺小

我也是这个架子,ZP16吗?

网友:
我也用过mini3d,注意是 用过,原因为什么我就不说了

网友:
试试蜻蜓一号那个很小很软的云台减震球。

网友F:
同为mini3d云台,稍微有点风的情况下。就会画面抖动,如果没风的时候拍摄还是可以的。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为mini3d云台,稍微有点风的情况下。就会画面抖动,如果没风的时候拍摄还是可以的。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

没有解决,换云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