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250失控问题

楼主(2015-11-11):
本人新手,上周野外飞250穿越,场地空旷附近也没干扰,具体情况是飞的时候油门,方向反应都迟钝,升油和收油的时候3到5秒后才有反应,方向也是一样,麻烦问下各位大神是接收的问题还是飞控的问题。

网友A:
是炸过之后出现的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炸过之后出现的情况吗?

是的,炸过两回换了两次分电板,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炸过两回换了两次分电板,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就是有时候会感觉好像失控了,然后马上又有反映了;后来检查发现是飞控和遥控接收器之间的线炸鸡之后容易松动,导致信号传输不良。
建议检查联线,然后测试遥控没有问题之后用热熔胶加固,这也是前辈们当时给我的建议

网友B:
换过些线,检查针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就是有时候会感觉好像失控了,然后马上又有反映了;后来检查发现是飞控和遥控接 ...

好的谢谢我回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过些线,检查针脚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C:
曾今遇到过一次,在体育场飞,到头顶附近30m左右,突然间方向变得很迟缓,然后开始不怎么受控的飘移,惊出一身冷汗,几秒后又恢复了控制。
但不能判断原因,不知道是否是风力的影响
飞行各种因素很复杂,基本上问问题都没法解答,现在我也懒得给给售后打电话了

网友(2015-12-16):
引用 网友C:
曾今遇到过一次,在体育场飞,到头顶附近30m左右,突然间方向变得很迟缓,然后开始不怎么受控的飘移,惊出 ...

我的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曾今遇到过一次,在体育场飞,到头顶附近30m左右,突然间方向变得很迟缓,然后开始不怎么受控的飘移,惊出 ...

我的刚返厂维修  寄回给我  第二个电的时候 70-80米高空 直接失控掉落一直翻滚  吓死我了  20米左右又自稳 失控保护自己降落       额滴嘛呀..   当时是在雷克萨斯4s的新车停车场  底下都是新车 没保险   那要是砸了  没5万8万的问题解决不了    !

网友D:
据说华科D10失控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说华科D10失控严重?

试过好几次,目前在空旷的地方飞容易失控,小点的地方没事,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2016-03-07):
正在研究顶